2 0 1 8 年 “ 无 人 机 技 能 挑 战 赛 ” 附 件

楼主(2018-03-05):
            附件 1  竞赛通则
     1.  参赛队组成
1.1 参赛的无人机及相关设备仅限一支参赛队使用,不得转让给其他队使用。
1.2 不同参赛单位可组成一支参赛队联合参赛。
1.3 参赛队员名单一经确认后不得更改,除非发生人力不可抗因素,可由总裁判长酌情考虑。
     2.  技术审核
2.1 报名时需要填写标准报名表,其中包括平台主要性能指标参数和使用无线电频率等。
2.2 裁判委员会有权在比赛期间的任何时间对参赛作品进行抽审,凡发现有不合格者,将取
消其比赛成绩。
2.3 比赛可以使用备用机、备用零部件、备用电源、备用地面站等,但必须与提交的技术资
料相符,并必须通过技术审核。
2.4 比赛时,参赛飞机及设备必须凭“合格证”进入赛场。
     3.  无线电设备
3.1 使用频率应符合中国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频率分配规定。
3.2 报到时应申明并确认使用频率,一经确认不得更改。
3.3 比赛期间非上场队严禁擅自开启或使用无线电设备。
     4.  安全责任
4.1 参赛队的飞机在飞行中担负有避障(障碍物、防护网)的责任;
4.2 因参赛机飞离比赛空域而导致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参赛队须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4.3 对于全自主控制的参赛机,参赛队需要设置保证安全的应急处理装置,避免无人机产生
危险状况。
     5.  出现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不安全因素或状况时 总裁判长有权决定竞赛中断或延迟
     6.  遇到下列情况时 总裁判长有权判决参赛队得分为 0
6.1 赛前检录三次点名不到的;
6.2 在自主控制比赛项目进行中,参赛队有接触地面站的行为。
     7.  遇到下列情况时 总裁判长有权取消参赛队参赛资格
7.1 使用不符合竞赛规则规定或是未经裁判员审查合格的参赛无人机或设备;
7.2 比赛期间非上场队擅自开启或使用无线电设备的;
7.3 比赛期间擅自进入比赛场地的;
7.4 使用闪光、强光等可能干扰比赛现场观察裁判以及录像回放的灯光设备,使用非组委会
提供的表演类烟雾;
7.5 不服从指挥与调度造成严重后果的。

楼主:

            附件2 空中大力士
       1.  任务概要
无人机界的举重比赛,分为电动组和油动组。无人机自重不超过 25 千克。采取参赛队申
报举重的方式为无人机挂载。无人机在挂载后,由飞手操纵,按照规定的路线飞行。完成飞行
路线并成功着陆后,所申报的载重有效。载重与自重之比高的参赛队获胜。
       2.  考核要点
无人机的载荷-续航力
重载荷下无人机的操纵品质
       3.  比赛规则
3.1 技术要求
1) 飞行平台:多旋翼无人机、直升机或垂直起降固定翼飞机;
2) 起降方式:垂直起降;
3) 控制方式:有增稳下的手动操纵;
4) 分组方式:油动组自成一组,电动组根据自重分为三小组。
动力形式  起飞自重[千克]
油动组  <25
电动组  5≤一组<9  9≤二组<15  15≤三组<25
其中,起飞自重指的是除载荷以外的起飞重量,含电池、燃料等。
3.2  场地与设备
1) 本项目飞行空域约为 40m ×40m 范围;
2) 载荷为水,由主办方提供。参赛队自备无人机上的容器;
3.3  比赛方式
1) 比赛前,参赛队抽签决定出场顺序;
2) 每支代表队入场后,向裁判员申请加载水量,准备完成后,向裁判示意,经裁判允许后,
在起降区域起飞;
3) 起飞后无人机需要依次戳破场地内挂在 5 米高度的四个气球,并返回起降点。完成上述
动作的无人机,其载重记为有效成绩;
1 空中大力士比赛场地设置
4) 所有参赛队比赛完一轮后,参赛队可选择进入下一轮比赛,或不参与。在下一轮比赛中,
参赛队可以选择增加载荷,挑战更高的成绩。
3.4  赛制与成绩
1) 每轮比赛,每支参赛队有两次起飞的机会,但不得改变载重;
2) 比赛总共进行三轮,取每支代表队的最好成绩进行排名。
4.  评分标准
评分计算公式如下:
          得分 = 有效载重 / 起飞自重

    其中,有效载重指的是参赛队向裁判申报的载重,且无人机将其拉起并成功完成了规定动
作。起飞自重指无人机在参加比赛时,除有效载重以外的起飞重量,包含电池、燃料等。
起降区域

楼主:

                   附件 3  风雨无阻
        1.  任务概要
综合考验无人机系统对于降水和大风天气适应能力的比赛。
        2.  考核要点
无人机雨天飞行能力;
无人机抗风能力。
        3.  比赛规则
3.1 技术要求
1) 飞行平台:多旋翼无人机、直升机或垂直起降固定翼飞机;
2) 起降方式:垂直起降;
3) 控制方式:有增稳下的手动操纵;
4) 动力形式:油动或电动;
5) 起飞重量:不超过 10 千克。
3.2  场地与设备
1) 本项目飞行空域约为 40m × 40m 范围;
2) 主办方提供降水和大风风场;
3.3  比赛方式
1) 比赛前,参赛队抽签决定出场顺序;
2) 每支代表队入场后,向裁判示意,经裁判允许后,开始准备比赛,计时开始;
3) 从计时开始起,5 分钟内未能起飞者,直到起飞前有双倍罚时,即起飞前准备时间
每多出 1 秒,总成绩增加 2 秒。
4) 参赛队操纵无人机进入比赛空域。该空域内有降水(暂定每小时降水 30 毫米),以
及不同风向交替的大风(最大风速暂定 8m/s,大风方向切换周期从 10 秒逐步递增
40 秒);
5) 在大风区靠近液晶屏位置,上、中、下排列布置三根电线(直径同典型高压输电线);
无人机在飞行时若与电线发生触碰,将触发告警器;若触发一次,加 60 秒罚时;
若触发三次,比赛成绩计为零;
6) 无人机先后抵达场地内两块液晶屏前,操作手读取每块液晶屏上同时显示的 8 个数
字组成的数列,由裁判员进行记录,然后返回起降点,计时停止。
1 风雨无阻比赛场地设置
3.4  赛制与成绩
1) 每轮比赛,每支参赛队仅有一次起飞的机会;
2) 比赛总共进行三轮,取每支代表队的最好成绩进行排名;
        4.  评分标准
对于顺利完成比赛的代表队,用时(含罚时)较短者获胜。
罚时标准:从参赛队入场起,超出 5 分钟未能起飞者,直到起飞前有双倍罚时,即起飞前
准备时间每多出 1 秒,总成绩增加 2 秒;无人机在大风区飞行时若与电线发生触碰,将触发告
警器,若触发一次,加 60 秒罚时;若触发三次,比赛成绩计为零;每读错一个数字,加罚时
30 秒。
对于得分相同的参赛队,无人机飞行状态外包络方框尺寸小者排名靠前。

楼主:

            附件 4  密林救援
       1.  任务概要
综合考验无人机在无卫星定位导航的条件下,自主进入复杂地形并实施搜索的能力。
       2.  考核要点
无卫星定位条件下的自主导航能力;
自动目标识别。
       3.  比赛规则
       3.1  技术要求
1) 飞行平台:多旋翼无人机、直升机或垂直起降固定翼飞机;
2) 起降方式:垂直起降;
3) 控制方式:全自主;
4) 动力形式:仅限电动;
5) 起飞重量:不超过 10 千克。
3.2  场地与设备
1) 本项目飞行空域约为 40m × 40m 范围;
2) 场地上空距离地面 6 米高度,覆盖拦阻网,避免无人机超过此高度;
3) 主办方提供场地障碍物及被识别对象;
4) 目标暂定为身穿黄色反光背心的模特;
5) 障碍物为柱状树干、灌木丛、断墙、门窗等。
3.3  比赛方式
1) 比赛前,参赛队抽签决定出场顺序;
2) 每支代表队入场后,向裁判示意,经裁判允许后一键起飞,计时开始,比赛必须在
20 分钟之内完成;
3) 代表队入场后 10 分钟内必须起飞,否则计时在入场后第 10 分钟开始;
4) 无人机自主搜索比赛空域。比赛空域中有3-5个随机摆放的目标。无人机发现目标
并拍照、上报坐标,发现了所有的目标后返回起降点,即认为完成比赛。
1 密林救援比赛场地设置
3.4  赛制与成绩
1) 每轮比赛,每支参赛队有三次起飞的机会;
2) 比赛总共进行三轮,取每支代表队的最好成绩;
       4.  评分标准
    若参赛队无人机顺利找到目标、完成拍摄、上传坐标(相对于起降点中心的 XY 坐标,
单位:米)并成功返回,用时较短者获胜。
    若参赛队在规定 20 分钟内未能搜索定位出所有的目标,则以搜索、定位到目标的个数排
序。对于得分相同的参赛队,无人机飞行状态外包络方框尺寸小者排名靠前。

楼主:

无人机技能挑战赛报名表

报名信息表

参赛单位

队伍名称

参赛单位地址

人员
编号
姓名
性别
联系方式
备注
领队

队长

参赛

队员

参赛项目

空中大力士
是否参加
是o否o
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

飞机参数
参赛机型
o多旋翼无人机o直升机o垂直起降固定翼
动力方式
o电动o油动
重量(kg)

尺寸(m)
长宽高

风雨无阻
是否参加
是o否o
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

飞机参数
参赛机型
o多旋翼无人机o直升机o垂直起降固定翼
动力方式
o电动o油动
重量(kg)

尺寸(m)
长宽高

密林救援
是否参加
是o否o
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

飞机参数
参赛机型
o多旋翼无人机o直升机o垂直起降固定翼
动力方式
o电动o油动
重量(kg)

尺寸(m)
长宽高
参赛须知
报名费
1000RMB
报名截止日期
2018年3月31日
1.报名截止日期:2018年3月31日;

2.完成报名后,队名及参赛人员正式报名后,原则上不能再进行更改;

3.报名表签字盖章后,将扫描件发送到邮箱wudi@csoe.org.cn
参赛单位盖章/领队签字:

时间:年月日
注:飞机参数中尺寸指的是无人机飞行状态的外包络尺寸。

楼主:

                                        附件 6  无人机技能挑战赛 参赛安全责任书
    一、相关参赛队必须在大赛指定时间、场地,严格遵照国家法律相关规定和大赛规则进行
比赛飞行活动;
    二、所有参赛队的参赛无人飞行器应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如发生知识产权纠纷,后果由
参赛者自负;
    三、竞赛及练习期间,均须在限定的飞行区域内进行;
    四、参赛者必须保证无人飞行器的安全性,并制定出应急操作程序和特情处置预案;各参
赛队须严格审核并保证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
    五、参赛队应保证参加飞行活动的无人飞行器相关设备完好可靠;大赛组委会有权取消有
可能带来严重安全问题的参赛飞行器的比赛资格;
    六、各参赛队领队应服从活动组织方的相关规定及比赛要求,维护好比赛和飞行期间的场
地安全与飞行秩序,如有特殊需求须提前向相关部门联络协调安排;
    七、参赛队领队在比赛活动过程中须随时与大赛组委会竞赛委员会办公室保持通畅联络,
一旦发生飞行器故障、失控飞离限制空域等意外情况,应立刻采取一切技术手段迫降或其它能
保证安全的措施,并及时通报大赛组委会和相关单位;
    八、参赛队在练习及比赛中所发生的,因无人飞行器故障、飞行状态失控等意外情况所造
成的一切事故责任以及相应损失均由各队自行负责。参赛队在参赛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人身及财
务方面的保险,均由参赛队自理;
    十、各参赛队进入赛场后,应服从大赛组委会工作人员的引导与指挥,遵守赛场相关安全
规定。飞行过程中应爱护场内设施,服从场地工作人员管理。
    十一、各参赛、参演队和参赛、参演人员使用的频率应符合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频率
分配规定,应在规定时间上报系统使用频率,一经上报批准后不能改变。现场不能随意开机,
违例者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十二、参赛队及所属单位承担一切因未按照大赛技术要求及比赛相关规定操作引发的一切
         安全责任。
    我单位以下参赛队伍的所有参赛人员均已知晓上述规定并愿履行上述责任。
参赛队伍名称:
参赛队领队签字/身份证号:
                                      参赛单位公章                   组委会公章
                                                 日期                          日期

楼主:
关于举办“无人机技能挑战赛”的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2yrNh5bz1AM7medYPdHZxA

网友:
主办方提供降水和大风风场--?那只能找玉皇大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