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水花

楼主(2018-03-05):
      以前飞KT板固定翼的时候的2212 KV1400电机,现在没用了,给儿子改了个小船,买了根3MM轴系,自制了船壳55CM,自制船舵,用的36mm的PC半浸桨,出轴7CM,无水刀压浪板,船速基本满意,反正这配置我也不想多了,目测有二十多吧。舵面好像大了,转弯有点狠,不过在不打舵的情况下也基本上能跑直线。但有点没整明白的就是,跑起来后船头的两侧也有很大水花,这是船头太重起不来造成的还是什么原因?对船速的影响肯定较大,所以想请教下坛里的高手给点建议,把小船改得更好。忘了拍大头照了。一个人去试的,视频没拍好,反正就那意思。上视频?spm=a2h0j.11185381.listitem_page1.5~A

网友A:
1400JV是不是扭矩太大了

网友B:
速度挺快呀,感觉有4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00JV是不是扭矩太大了

感觉还行吧,反正手上就这个电机合适,本来有两只高KV的,但要4S电和40A电调,我没有,所以只好用这个1400KV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挺快呀,感觉有40吧。

以前没玩过高速船,对速度不敏感,跑的距离也太短,得找个大点的地方,本来外面就是长江,没敢去,怕跑不回来,调好了去江边跑跑去

网友C:
视频看不清,2212航模外传子用在这个船长有点吃力呀,船头起不来滑,一上一下的,有水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看不清,2212航模外传子用在这个船长有点吃力呀,船头起不来滑,一上一下的,有水花正常。

是啊,长度我也觉得有点长,现在船身是55,不知改成45会不会好点.因为是没有图纸自己做的船壳,所以应该在比例尺寸上不是很合理.动力我到觉得还行,船头的水花也比较均匀,如果船头能起来应该速度会上来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长度我也觉得有点长,现在船身是55,不知改成45会不会好点.因为是没有图纸自己做的船壳,所以应该在比 ...

这个和船长度无关 你改45CM也会这样,看视频 船没完全起滑,电机转速不够,持续推力不足 无法维持船正常起滑行,看视频是船尾起不来。船不是基本平行于水面前进而是有点倾角,所以船头水花比较大 。3S电 换高KV点的电机,桨缩小到34. 效果会不一样的。另外55 CM船 出轴 7CM 有点长 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船长度无关 你改45CM也会这样,看视频 船没完全起滑,电机转速不够,持续推力不足 无法维持船正常 ...

谢谢指点,正不知从哪里下手呢,这下有方向了,.只是不知道如果不改电机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善,因为做这船的初衷就是为了利用这套动力.先行谢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正不知从哪里下手呢,这下有方向了,.只是不知道如果不改电机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善,因为做这船 ...

提高电池电压。不过这个成本比换电机要贵吧,电池 电调等都要配合的、这个KV值 适合跑全桨,3S  KV1400 跑速度是别指望了,怎么改也不会有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高电池电压。不过这个成本比换电机要贵吧,电池 电调等都要配合的、这个KV值 适合跑全桨,3S  KV1400  ...

谢谢你的宝贵经验.手上有只2845 2750KV的涵道电机,这个用在船上的话,不知3S电池和30A电调能将就用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宝贵经验.手上有只2845 2750KV的涵道电机,这个用在船上的话,不知3S电池和30A电调能将就用不

2845是外转子吧 如果是外转的话,定子估计是2221这个级别的,功率大约600至800W ,有的牌子暴力点的甚至可以达到千瓦,不管内转子还是外转子 功率都差不多,外转子扭力大点 , 那么3S电池下 30A电调是不够的 ,起码60A-80A ,跑船尤其跑速度的船 电调大点可以更胜任,这个电机KV值 适合4S

网友D:
这个船和你的那个大小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2845是外转子吧 如果是外转的话,定子估计是2221这个级别的,功率大约600至800W ,有的牌子暴力点的甚至 ...

虽然我不强调高速,但既然做了还是想把它做得更好,看来是得从设备下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船和你的那个大小差不多。

网友C:
主楼这个36的桨不改小,电机要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楼这个36的桨不改小,电机要爆。

全油门一般控制在15秒内,停车后试过设备温度,不烫手,换34的桨速度明显慢很多,所以我感觉1400KV电机36的桨用在我这船上还是比较合适,因为我是在条江边跑,没有太大的平静水域,全油门时间短.不过如果想再快一点可能就得像前面的兄弟说得,得换动力了

楼主:
暂时没得设备换,先改小了舵面,加了两片自制简易压浪板,虽然星期天下小雨,江边风也很大,还是趁没下雨忍不住去试了一下水,压浪板效果明显,船尾抬起很多,船头水花也基本没有了,只用20C的电池试了一下,速度好像没有上次25C的快,又下雨了,只得先回家,只有找个好天气,慢慢的试了.视频不知为什么上传后好模糊,只有将就看了?spm=a2hzp.82447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