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保的橡胶O圈放久了是否会断?

楼主(2018-03-05):
我的飞机飞完后就挂在一边,桨也没有卸下来。过了几天,发现那个橡胶的O圈不见了,然后在不远处地上发现断了的橡胶圈,连续两次都是这样。请问一下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情况?又或者是我买的橡胶圈太差了?或者是我安装的时候方法不对,使橡胶圈受损了?
想像了一下在飞的过程中橡胶圈断掉会怎样

网友:
不用时摘下来

网友:
会断的,弓的弦不用的时候要取下来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
橡胶老化当然会断裂,x宝上买19mmx2.0mm液压用的o型圈会好一点。

网友A:
正常。我都是买一堆,然后放到袋子里,再抹一点菜油。

网友:
一定会断的,我都用扎带代替了。。。

网友:
胶圈时间长了会老化,换吧

网友:
㬵圈会老化,不锈是不会锈的。😄

楼主:
大家都说正常,那我就放心了,我还怕我操作不当

网友:
肯定会断,因为会糟

网友B:
不要用最好

网友:
用完收工就摘下来,还能多用几次。

收藏的时候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

同样皮筋、O圈, 放在楼上桌面的很快就性能退化了,藏在地下室的几年过去还好好的。

网友:
放久了断掉是正常的。

一般是先有裂纹,然后才会断开。如果放久了,发现有裂纹可以更换。
也可以不更换,直接使用。飞行中如果O圈断,射桨,可以在无动力的情况下,把飞机降下来,再安装上新的桨与新的O圈,继续爽飞。

网友C:
如果认识王思聪或者桃谷,可以找他们要一些用过的TT(不可以使用榴莲味的),洗干净后剪掉头、尾,代替O图。

很好用,没有断过。

网友:
我用高压水管的密封圈,从来不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认识王思聪或者桃谷,可以找他们要一些用过的TT(不可以使用榴莲味的),洗干净后剪掉头、尾,代替O图 ...

难道他们用过有神力加持?比新的好在哪里?

网友(2018-05-18):
有没有马云家的链接?

网友:
怪事,我没有绑定手机,为啥也能回贴子了?

网友(2018-10-05):
引用 网友A:
正常。我都是买一堆,然后放到袋子里,再抹一点菜油。

放到袋子里,再抹一点菜油    -- 哈哈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