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威德和鹰眼接收一体显示屏的问题。

楼主(2018-03-05):
最近新入手一个富威德的PVR732接收一体接收显示屏。和原来一直使用的鹰眼比较有点问题,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
同一个图传发射器,图传和接收显示器距离在2米以内。改变显示屏方向的时候富威德的会闪烁,鹰眼的一点没有问题。

富威德

鹰眼的

都是使用的同样的天线,同样的频率

网友A:
这个和很多因素有关系,一个信号的强度,一个模块的好坏,还有屏对雪花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很多因素有关系,一个信号的强度,一个模块的好坏,还有屏对雪花的处理。

正在看奥姆威的10寸带接收机那个。感觉很不错

网友B:
应该是单片机对视频信号切换的算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单片机对视频信号切换的算法不同

那这样远距离肯定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