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一个的光驱无刷电机多轴系列

楼主(2018-03-05):
一元一个的光驱电机制作的四轴、三轴,现正在做两轴。

网友A:
报废光驱不值钱的,想不到光驱的电机可以卖一元一个。不知道功率是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废光驱不值钱的,想不到光驱的电机可以卖一元一个。不知道功率是否足够

重新绕线,功率够用,比1804耐用很多,小四轴,小3轴都飞得很好。两轴正在实验中

网友B:
电机本来就非常便宜的,一跟航模沾边身价就翻倍了

网友:
做好了发个视频啊

网友:
无刷电机在于个人绕制都可以,线圈在定子上,不像有刷电机线圈在转自上,还要配平转子,

网友:
以前最早搞过电调可以驱动,磁铁是普通磁铁,就没想过能做在航模上,dji拆机电机也便宜,比xxd便宜,绕线低xxd好,单线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本来就非常便宜的,一跟航模沾边身价就翻倍了

这话说得有理,

网友:
以前看航空模型杂志,第一次知道无刷电机就是上面一篇文章,一个日本模友用手机锂电池加重新绕组的光驱电机做mini固定翼,05年的时候好像是

网友:
期待你的两轴

楼主:
飞起来没问题,只是俯仰不稳,看来还需仔细调整。

网友:
LZ你好请问你的三轴用的CC3D还是F3?我用CC3D加油直接地面就翻,换了F4不会设置舵机通道,能指导一下么?谢谢!

网友:
求两轴教程

网友:
绕线和电调选择还请lz能多多说一下

楼主:
绕15圈星型接法,10A电调,2S电池,5045桨,160克拉力,16克自重。噪音非常低,很好的电机。

网友:
这个电机也能做飞机,开眼了

网友(2018-09-03):
佩服楼主的搞法,这才是真的DIY.一般人玩不了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