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机器,启动不起来,摩友们帮帮我

楼主(2018-03-05):
新买的机器,启动不起来,有没有丹阳附近的摩友,帮帮我,南京,镇江,无锡,一带的友友们,我带机器去找你,帮我启动起来!

网友A:
检查有没有漏气先,转动曲轴,看有没有阻力。
第二,把热火头拿下来,上电看是否有红光。有时被油料填满烧不红。
第三,你是怎么启动的啊,用启动机吗?没看到你装整流罩,不知你怎么启动的。装上桨手拨也行,4冲的好启动。
第四,你的油料是否过期或者型号不对。
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有没有漏气先,转动曲轴,看有没有阻力。
第二,把热火头拿下来,上电看是否有红光。有时被油料填满烧 ...

拿到附近的航模店,老板收200块钱,一天了,也没给我启动起来,说正时有问题,要调,我也是醉了,新机器,有那么麻烦吗?

网友B:
首先面对发动机, 旋转主轴,旋转到明显有阻力的时候,装上螺旋桨,(螺旋桨的桨尖约指向2点钟方向) 然后锁紧螺母,邮箱加油,(油箱与发动机大概平行) 然后空转几圈,观察进油管,看发动机是否吸油, 吸油后,把螺旋桨拨到2点钟的方向,(明显感到阻力的地方) 然后插上点火棒,面对发动机,逆时针拨桨(有启动器最好)。       新发动机,应该不会有什么正时的问题, 油针初始位也都能发动。  汽油发动机有点火正时,  四冲甲醇发动机最多就可以调节气门间隙, 正时如何调节?  真弄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面对发动机, 旋转主轴,旋转到明显有阻力的时候,装上螺旋桨,(螺旋桨的桨尖约指向2点钟方向) 然 ...

那就是被忽悠了,开始谈好100块钱,帮我调试好,可以发动,拿去后,他们也没发动起来,后来说正时不对要调,在加收100,一天了,到现在也没有搞好

网友:
什么牌子的机器

网友:
进老油条群,里面肯定有你附近模友

网友(2019-06-16):
菜鸟一枚,受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