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以后新款的500级飞机不要用好盈100AV3了 要命啊(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8-03-05):
事情是昨天发生的 在飞行途中飞机突然重启电源 整个飞机失去控制向我这边飞过来 还好跑的及时 不然就被砍了  最后拆桨测试 当飞机达到定速值的时候飞机就会全机断电 导致所有都不受控制
当时怀疑就是 电调的BEC 出问题 回去用2S直驱 果然是BEC的问题 今天打电话询问好盈的技术 被他告知 现在新设计500-550飞机 比如泰世X5V2 不适宜用好盈100AV3的电调 因为现在的舵机比几年前设计100AV3的时候力量大了很多 也费电的很多 也就是说现在的100AV3都是在超出设计峰值的运行这样肯定会出问题的,建议换V4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也询问了如果加一个电容能不能解决这个断电的问题 被告知这样是治标不治本 所以建议大家新装的500-550的飞机最好还是用V4吧 不然这个隐患不知道哪天就会发生 有点可怕。 另外好盈对100AV3的适用范围也应该重新表达下了 在这也说明 不是我针对好盈什么的 只是希望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spm=a2hzp.8244740.0.0

楼主:
?spm=a2hzp.8244740.0.0
这个是连接2S电池的

网友A:
好技术,服务广大摩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技术,服务广大摩友

只是想让大家 了解下这个问题的存在

网友B:
用v3飞550表示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v3飞550表示没有问题

反正 厂家是这样给我解释的 现在的500-550舵机对比他们设计出来V3这个电调的舵机的时候相当于当时700的舵机的拉力所以。。。

网友C:
表示用外置BEC 飞大机 从来不相信电调自带的bec 小飞机玩玩可以 550都用的外置bec

网友D:
好盈现在也是各种不靠谱了,以前玩450的时候,好盈铂金40A那真是除了缓启动外,刚刚的。
后来出了新版,有掉程序的,有烧的,有保护的,反正各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盈现在也是各种不靠谱了,以前玩450的时候,好盈铂金40A那真是除了缓启动外,刚刚的。
后来出了新版,有 ...

我感觉做大了  就有点虚了  我几个朋友都在用老版本的100AV3 也没有问题 我这边新买的两个电调都是装X5V2的 两个都是BEC 挂了 我这个还是在垂死挣扎 我另外一个朋友直接就挂掉了BEC

网友E:
表示500x和520都用好盈100a,未出现过此问题,话说deko真的是电老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示500x和520都用好盈100a,未出现过此问题,话说deko真的是电老虎

很早买的 应该都还好 但是这是个隐患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正 厂家是这样给我解释的 现在的500-550舵机对比他们设计出来V3这个电调的舵机的时候相当于当时700的舵 ...

厂家的回复,有一定道理,但不见得就一定是真理

网友F:
我的v3bec也烧了 改2s直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的回复,有一定道理,但不见得就一定是真理

那肯定 的 我理解的这段话的意思就应该是 反正现在这个V3是不适合现在新款的500-550直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v3bec也烧了 改2s直驱了

我是觉得 500级的飞机还直驱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觉得 500级的飞机还直驱太麻烦了

我的是5.5

楼主:
也是麻烦啊  我700都不想直驱 每次怕忘充电

网友G:
即使舵机更加耗电了,也不至于在无操作的时候要求很大的电流。官方的回复不能解释视频中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即使舵机更加耗电了,也不至于在无操作的时候要求很大的电流。官方的回复不能解释视频中的现象。

他的意思就是因为你一直超过他的峰值电流 所以BEC 挂了 导致现在看到的状况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他的意思就是因为你一直超过他的峰值电流 所以BEC 挂了 导致现在看到的状况

这倒有点道理。但具体情况还是测试实际电流才有说服力。其实把bec电压降到6v就能减小舵机电流了。

网友G:
我看好盈的130A v4 bec写的是10A和100A v3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好盈的130A v4 bec写的是10A和100A v3一样啊

是一样的 但是感觉应该他这样说应该会在细节 或者程序上有点不一样 我用设置卡调整6V的电压 但是还是一样的 估计BEC已经损坏了

网友H:
都飞得太暴力了,我用V3 50a飞500Pro,用mini 舵机,来几个倒飞,啥事没有!

网友I:
好盈電變 bec 我幫飛友修了好幾顆了
問題在殼子
細節就不多說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盈電變 bec 我幫飛友修了好幾顆了
問題在殼子
細節就不多說

可以 私信下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飞得太暴力了,我用V3 50a飞500Pro,用mini 舵机,来几个倒飞,啥事没有!

现在 不是暴力不暴力 不带桨都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样的 但是感觉应该他这样说应该会在细节 或者程序上有点不一样 我用设置卡调整6V的电压 但是还是一样 ...

已经损坏了自然是调什么都不管用啦。v3和v4持续电流都写的10A,所以宣传的负载能力是没区别的。就算峰值电流承受能力有差别,那也只是加个电容就能弥补。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以 私信下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把殼子拆掉
用熱縮套封一封
保證沒事

Patrick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 不是暴力不暴力 不带桨都死

那就不对劲了,100A V3我以前飞500Pro飞了过百起落,从没出过问题!

现在换了V3 50a上去,用了Deko的mini 舵机 1295,飞500Pro 航线和简单翻,都是存储定速模式,没问题啊~

网友:
看来是质量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把殼子拆掉
用熱縮套封一封
保證沒事

您好~请问好赢的v4也有这个问题么?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您好~请问好赢的v4也有这个问题么?谢谢~~

v4機構設計與 v3 不同
這問題不在電子線路設計上
而是在機構
有興趣的自己多注意一下 v3 有一顆灰色四方形的零件
注意這顆零件四周跟殼子的間距就知道怎回事了

Patrick

网友G:
楼上说的短路有可能,转速提高振动之后碰到外壳短路导致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殼子拆掉
用熱縮套封一封
保證沒事

好的 这个问题还真没注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说的短路有可能,转速提高振动之后碰到外壳短路导致重启

对的我尝试下  那如果是这个问题话 那这属于设计缺陷  问题更加大 要是飞久了 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楼上说的短路有可能,转速提高振动之后碰到外壳短路导致重启

不是短路
是因震動錫裂斷路
此顆元件如果 smd 放置時沒有擺正或是回焊爐融錫時導致表面張力拉扯
而有所歪斜
就會跟殼子干涉
飛行久時
會因為震動導致錫裂
此錫裂有可能地面上因無震動在通電又正常
飛行時因震動而形成瞬間斷路
此時有外加電容
或許可以減少瞬間壓降導致重啟或是斷 bec
但是斷路時間過長的話
就不是電容可以解決
重新捕銲就可以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短路
是因震動錫裂斷路
此顆元件如果 smd 放置時沒有擺正或是回焊爐融錫時導致表面張力拉扯

好的  我回去看看这个问题

网友B:
刚看了你的视频,你这个v3坏了,返厂修吧,压根不是什么不适合新机的问题

网友I:
原本不想提這事的
免得擋人財路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你的视频,你这个v3坏了,返厂修吧,压根不是什么不适合新机的问题

返修肯定的 但是厂家技术给的意见就是以现在的舵机发展100AV3 已经不适合现在的500-550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本不想提這事的
免得擋人財路

我觉得 没问题的  本来都是共同交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短路
是因震動錫裂斷路
此顆元件如果 smd 放置時沒有擺正或是回焊爐融錫時導致表面張力拉扯

这样的话对于一般玩家就不是方便维修的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返修肯定的 但是厂家技术给的意见就是以现在的舵机发展100AV3 已经不适合现在的500-550

他们的解释供电能力不足,但v4和v3同样宣传10A/25A的连续和峰值供电,是自相矛盾

网友:
我以前也出现这情况 检查是电容脱焊 重新焊好 杠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倒有点道理。但具体情况还是测试实际电流才有说服力。其实把bec电压降到6v就能减小舵机电流了。

那你错了,同样功率需求,降低电压,电流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修肯定的 但是厂家技术给的意见就是以现在的舵机发展100AV3 已经不适合现在的500-550

厂家瞎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上说的短路有可能,转速提高振动之后碰到外壳短路导致重启

来个详情 配上图片那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v4機構設計與 v3 不同
這問題不在電子線路設計上
而是在機構

好的~谢谢了~目前在用120A V4,底壳是塑料的~按您的解释应该问题不大~~等拆开看看,验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错了,同样功率需求,降低电压,电流增加

为什么功率不变?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原本不想提這事的
免得擋人財路

派大,拆好盈V3外壳有什么技巧吗?好象一拆就废了

网友:
500直升机用40安培电调的飘过,飞到现在毛事都没有。

网友:
100a V3飞550这么多起落没问题,舵机也是deko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派大,拆好盈V3外壳有什么技巧吗?好象一拆就废了

被認出來了!!!
請問你是???

Patrick

网友L:
楼主人没事就好,话说厂家怎么就不能提高工艺搞好售后服务呢?

网友M:
你这个v3 坏了,都不动大浆,舵机都供电不足。不能用了,不行就外挂bec吧。我550L3d翻用100v3感觉很好用

网友N:
用调参软件把V8的日志调出来看看,如果是低压报警(好像叫low voltage),那就符合厂家解释。如果不是,那就要另作分析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G:
这倒有点道理。但具体情况还是测试实际电流才有说服力。其实把bec电压降到6v就能减小舵机电流了。

同样舵机功率,降低电压会导致电流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上说的短路有可能,转速提高振动之后碰到外壳短路导致重启

也有这个可能,与表象相符。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同样舵机功率,降低电压会导致电流更大。

他会问“为什么要同样功率?”我帮你反问他“那电压降低,电流减小的结论从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示用外置BEC 飞大机 从来不相信电调自带的bec 小飞机玩玩可以 550都用的外置bec

相比之下2s直驱效率还是高一些,之前有过炸鸡,以2s满电飞5.5的感觉飞外置bec,结果突然就没电了直接炸鸡,经验上外置bec要少1/3滞空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会问“为什么要同样功率?”我帮你反问他“那电压降低,电流减小的结论从哪里来的

这个就不必深究了哈和气和气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会问“为什么要同样功率?”我帮你反问他“那电压降低,电流减小的结论从哪里来的

结论是我测试得来的。同样的线圈启动时电压低的电流更小。

网友:
用100a v3飞kds550  没有问题  用电调的bec

网友O:
也不是不适合现在的500-550飞机 是不适合一些舵机  看舵机的总电流多少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也是麻烦啊  我700都不想直驱 每次怕忘充电

我是怕v3电调被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们的解释供电能力不足,但v4和v3同样宣传10A/25A的连续和峰值供电,是自相矛盾

所以也不想说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也不是不适合现在的500-550飞机 是不适合一些舵机  看舵机的总电流多少吧

这就很奇葩了。我还选完舵机还要看能不能用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怕v3电调被保护

保护还好。这个直接舵机全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人没事就好,话说厂家怎么就不能提高工艺搞好售后服务呢?

售后就说还是换V4吧。保险点。我回去翻了翻他们的销售100Av3的指标。现在也是建议500-550级别飞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这个v3 坏了,都不动大浆,舵机都供电不足。不能用了,不行就外挂bec吧。我550L3d翻用100v3感觉很好用

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调参软件把V8的日志调出来看看,如果是低压报警(好像叫low voltage),那就符合厂家解释。如果不是,那 ...

控上面日志显示不断的在热启动

楼主:
附上VBC的日志大家看看

网友P:
引用 楼主:
附上VBC的日志大家看看

什么舵机,看和好像omg

网友:
喜欢银行和救市

网友Q:
朋友的也烧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G:
这倒有点道理。但具体情况还是测试实际电流才有说服力。其实把bec电压降到6v就能减小舵机电流了。

电压低了,电流应该更大,功率不变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什么舵机,看和好像omg

OMGH5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朋友的也烧了

你朋友多久买的电调。如果是最近几个月那说明现在100AV3确实是没有以前做的好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G:
楼上说的短路有可能,转速提高振动之后碰到外壳短路导致重启

这个判断有一定道理,做个绝缘就可以了。壳子是用来散热的,去掉要改散热片

网友S:
据我所知电调里面的BEC貌似都是线性电源吧(我不确定是不是所有),能提供的电流本身就很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S:
据我所知电调里面的BEC貌似都是线性电源吧(我不确定是不是所有),能提供的电流本身就很有限。

这个就不清楚了 但是应该提供的电 基本保障都能达到吧

网友T:
500以上级别从来不用bec,都是2s直驱,就算电调有bec也不用,只为了更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T:
500以上级别从来不用bec,都是2s直驱,就算电调有bec也不用,只为了更保险。

哎 主要是这样感觉确实是有点麻烦

网友:
马上买个v4压压惊!

网友:
引用 网友R:
电压低了,电流应该更大,功率不变的情况下。

电压低了 功率会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错了,同样功率需求,降低电压,电流增加

然而降低电压  舵机功率会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S:
据我所知电调里面的BEC貌似都是线性电源吧(我不确定是不是所有),能提供的电流本身就很有限。

并不是 好盈V3  和V4系列都是开关电源  只有天行者的部分产品是线性电源

网友:
550用100a2s直区没问题

网友U:
我是100AV3,鸡鸡是RJX520,舵机KST515的中型舵机和DS650尾舵。会出问题么,真怕

网友G:
引用 网友R:
这个判断有一定道理,做个绝缘就可以了。壳子是用来散热的,去掉要改散热片

请你看完帖子吧。这个猜测没有什么根据,楼上已经有其他人提供了更可信的解释。另外请你解释一下降低电压之后舵机功率不变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是100AV3,鸡鸡是RJX520,舵机KST515的中型舵机和DS650尾舵。会出问题么,真怕

这个真不太清楚   可以问问好盈他怎么解释的

网友V:
中奖,现在质量下降了。我目前用在X5上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中奖,现在质量下降了。我目前用在X5上没有问题。

这边新买了两个X5 用的100AV3都出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G:
请你看完帖子吧。这个猜测没有什么根据,楼上已经有其他人提供了更可信的解释。另外请你解释一下降低电压 ...

斜盘舵机要拉动多大拉力的做功不会因为电压而改变,所以舵机做功是不会改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R:
斜盘舵机要拉动多大拉力的做功不会因为电压而改变,所以舵机做功是不会改变的。

如果照你的说法假设做功不变,电压高的转得更快,就会更短时间做这些功,所以功率更大?

网友:
收的二手SAB500,就是配好赢100AV3,飞了200起落,电调没有问题

网友:
FUTABA舵机同力量 电流更小 就比如天地飞发射要达到FUTABA的可靠性功率要大三倍

网友R:
引用 网友G:
如果照你的说法假设做功不变,电压高的转得更快,就会更短时间做这些功,所以功率更大?

舵机不会因为电压而改变功率,功率不变,电压人为降低,电流为了保证功率输出,也就是根据控的指令完成做功,自然会增加电流来满足需求的

网友:
估计只要是几年前的电调都这样,不只是好盈。

网友V:
引用 网友I:
不是短路
是因震動錫裂斷路
此顆元件如果 smd 放置時沒有擺正或是回焊爐融錫時導致表面張力拉扯

厉害了,怪不得看到50A电调这个元件四周都是填了硅胶。

网友:
引用 网友R:
舵机不会因为电压而改变功率,功率不变,电压人为降低,电流为了保证功率输出,也就是根据控的指令完成做 ...

你可以测试一下看看和你的猜测是否相符

网友G:
引用 网友R:
舵机不会因为电压而改变功率,功率不变,电压人为降低,电流为了保证功率输出,也就是根据控的指令完成做 ...

如果功率不会变,那我把电压提升到50v,电流会自动变得很小吧?或者把电压降到0.1v,只要电源功率够大,使用效果也不变了?

网友W:
xl520用另外2s直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W:
xl520用另外2s直驱么

不用。小罗用的不是标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功率不会变,那我把电压提升到50v,电流会自动变得很小吧?或者把电压降到0.1v,只要电源功率够大, ...

前面看了说降低电压功率会下降那电流也会下降是这样吗?对这个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V:
厉害了,怪不得看到50A电调这个元件四周都是填了硅胶。

這麼看來
廠商應該知道問題點
只是沒改模具
或是舊料仍在消化
而採取臨時對策對應

Patrick

网友:
引用 网友I:
v4機構設計與 v3 不同
這問題不在電子線路設計上
而是在機構

那是电感器吧。

网友X:
引用 网友I:
原本不想提這事的
免得擋人財路

或许好盈想用高价的V4来替代 V3系列。

网友:
沒錯
那個元件是線圈結構
主要是作為shunt
串接在BEC輸出
主要是偵測BEC電流
所以一但斷路就沒BEC輸出
如果這顆元件壞了當然也可以用跳線bypass掉
這樣一樣有bec輸出
只是bec過電流保護的功能就失效

Patrick

网友I:
引用 网友X:
或许好盈想用高价的V4来替代 V3系列。

V4一樣有這顆元件
只是在殼子內部
因此不會像V3那樣會干涉到殼子
所以也不會有因震動造成錫裂斷路而無BEC的問題

Patrick

网友:
引用 网友I:
V4一樣有這顆元件
只是在殼子內部
因此不會像V3那樣會干涉到殼子

在旁边加点泡棉来减震。

网友B:
引用 网友I:
V4一樣有這顆元件
只是在殼子內部
因此不會像V3那樣會干涉到殼子

学习了,请问,那个方形的东西,我们平时安装电调的时候,不都是加了3M胶,然后再用扎带来绑电调吗,怎么会震动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请问,那个方形的东西,我们平时安装电调的时候,不都是加了3M胶,然后再用扎带来绑电调吗,怎么 ...

不是元件碰到機殼短路
而是元件碰到機殼後
因飛行震動或摔機過而造成元件錫裂而斷路然後bec 無輸出
曾經有飛友也是 BEC 間歇性斷電
把電變拆下後
那個灰色元件整個黏在 3M 的泡棉上
ㄎㄎㄎ
其實重點不是點膠防震
重點是 V3 機殼那個元件四方型孔開得不夠大
導致元件碰到機殼
也就是撞件
所以最簡單方式先檢查一下這部分有沒有碰到
如果沒有干涉應該就都沒問題
如果有
那就把殼子脫了
用熱縮管在封回去
如此一勞永裕

Patrick

网友Y:
引用 网友G:
如果功率不会变,那我把电压提升到50v,电流会自动变得很小吧?或者把电压降到0.1v,只要电源功率够大, ...

升到50V 電子元件撐不住電壓降到0.1V  電子元件撐不住電流

网友I:
我想樓主應該也有方向
也應該有解決的方式了
而我也先在這問題上先打住
不要影響經濟繁榮
ㄎㄎㄎ

Patrick

网友:
引用 网友Y:
升到50V 電子元件撐不住電壓降到0.1V  電子元件撐不住電流

只是假设,可以想象成只有驱动电机的电压发生了改变

网友Z:
引用 网友I:
我想樓主應該也有方向
也應該有解決的方式了
而我也先在這問題上先打住

那我把壳子拆下来。孔扩大呢?是否还要套热缩?

网友I:
引用 网友Z:
那我把壳子拆下来。孔扩大呢?是否还要套热缩?

你拆一次就知道了
ㄎㄎㄎ

Patrick

网友Z:
引用 网友I:
你拆一次就知道了
ㄎㄎㄎ

我去。难拆的一米啊。下手的地方都找不到。硬扳怕把里面的板子扳坏。。。求拆解的方法。。。。。谢谢。。。。

网友Z:
引用 网友I:
你拆一次就知道了
ㄎㄎㄎ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还是用V3。bec输出的线。我把红色的线挑掉。不用。只留白色的型号线。然后我用外接的BEC做单独的电源输入。。。。这样的话。那个原件如果断掉或者开裂的话。电调是否还会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还是用V3。bec输出的线。我把红色的线挑掉。不用。只留白色的型号线。然后我用外 ...

不会 因为BEC压根就没工作 但是如果你飞暴力有可能还是会重启动力 但是舵机的电是持续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舵机不会因为电压而改变功率,功率不变,电压人为降低,电流为了保证功率输出,也就是根据控的指令完成做 ...

典型的买舵机不看规格书

网友I:
引用 网友Z:
我去。难拆的一米啊。下手的地方都找不到。硬扳怕把里面的板子扳坏。。。求拆解的方法。。。。。谢谢。。 ...

拆解方法很簡單
就是硬拆

Patrick

网友:
感觉做大了~就开始玩虚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I:
拆解方法很簡單
就是硬拆

P大,
我收二手机上的好盈100A V3电调坏了,硬拆开了下盖,上盖(散热片那一侧)拆不下来啊,上盖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胶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A:
P大,
我收二手机上的好盈100A V3电调坏了,硬拆开了下盖,上盖(散热片那一侧)拆不下来啊,上盖里面是 ...

mm大
是的
他打了很多 RTV 膠
所以這裡要費點力跟費點心

Patrick

网友Z:
我已经放弃了。买了25A的BEC还有V4。。。直接全部换了。。。。。奶奶的。鸡的屁又给我搞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拆解方法很簡單
就是硬拆

我已经放弃拆了。。感谢回复。。。。。

楼主:
问题找到了。正如一个模友所说。我就想问问。好盈。你就不能多焊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被認出來了!!!
請問你是???

你说的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我已经放弃了。买了25A的BEC还有V4。。。直接全部换了。。。。。奶奶的。鸡的屁又给我搞上去了。

问题解决了。好盈品控得加强

网友AB:
引用 网友R:
舵机不会因为电压而改变功率,功率不变,电压人为降低,电流为了保证功率输出,也就是根据控的指令完成做 ...

如果舵机不会因为电压改变功率。那么就是说舵机扭矩和速度数据给一组就好。p=W/t=F*S/t=F*V(力量与速度)=F*r(扭矩)*V/r(角速度)
那为什么舵机一般会给出6.0V和7.4V两个电压下的两组数据呢?而且6.0V时扭矩和速度都低于7.4V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正如一个模友所说。我就想问问。好盈。你就不能多焊点吗

我去我 赶快去拆开加焊下

网友AC:
视频里面舵机都没有动也会过载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视频里面舵机都没有动也会过载重启?

因为 一个东西脱焊了 详情可以看上面图片

网友Z: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正如一个模友所说。我就想问问。好盈。你就不能多焊点吗

我去。你怎么拆开的啊。求指教。。有技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Z:
我去。你怎么拆开的啊。求指教。。有技巧吗?

他其实就是两个卡扣 用小刀慢慢的 顶 一会就出来了 慢慢弄不能着急

网友I:
樓主問題找到就好
祝爽飛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I:
樓主問題找到就好
祝爽飛

谢谢  也祝您爽飞

网友I: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正如一个模友所说。我就想问问。好盈。你就不能多焊点吗

此電變建議不要裝風扇
如果電變沒溫度過高的話
細結就不要問太多了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此電變建議不要裝風扇
如果電變沒溫度過高的話
細結就不要問太多了

这都是 经验之谈啊

网友AD:
楼主 你运气好 我前年16 年就这个问题炸了 两次再也不用好淫了 特别是冬天 好淫 BEC 供电特别不稳定 空中陀螺仪 忽然就重启了 炸了两次 还有一次是 好淫 的定速 数据忽然丢失 搞怕了 我看 老外飞都是 独立电池供电 都没人直接用 好淫BEC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楼主 你运气好 我前年16 年就这个问题炸了 两次再也不用好淫了 特别是冬天 好淫 BEC 供电特别不稳定 空中陀 ...

确实是很恐怖的 怕死

网友Z:
我都折腾一晚上搞成这样了。。现在说要直接供电?不用BEC了???我去。。。

楼主:
引用 网友Z:
我都折腾一晚上搞成这样了。。现在说要直接供电?不用BEC了???我去。。。

应该我这个也就是个例批次问题 , 我是嫌麻烦才才用BEC的 要是后面再出现一次这个问题 马上直驱了  不敢尝试BEC了

网友Z:
直驱啊。我用的futaba的276哎。直驱超电压了吧?

网友:
哦。对了。接收电池。铁锂。。我去。早上起来没睡醒。。。搞笑了我。

网友:
今天拆开 看到里面 焊的地方边缘好像有点氧化了 加焊了一下

网友:
顶贴是种美德

网友AE:
楼主好人  好人不炸机

网友AF:
引用 楼主:
应该我这个也就是个例批次问题 , 我是嫌麻烦才才用BEC的 要是后面再出现一次这个问题 马上直驱了  不敢 ...

求楼主公布电调批次号,让大家检查再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求楼主公布电调批次号,让大家检查再爽飞

批次号我怎么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楼主好人  好人不炸机

谢谢。祝愿大家都爽飞不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批次号我怎么知道?

电调上面有个条码

网友:
引用 网友Z:
直驱啊。我用的futaba的276哎。直驱超电压了吧?

bls276没问题的。我用2S直驱飞过。

网友:
舵机越来越费电,bec又没改,主要还是舵机没有标准,

网友(2018-04-29):
同款才装的飞机  100AV3 BEC7.4   目前飞了20起落左右无问题 电调闲鱼收的全新的 多半也是看到楼主的帖子 不敢用吧买什么东西都会有概率次品,也许楼主中奖了别折腾你手上的那颗100V3了 换个试试

网友:
怎么老是出一个问题就把厂家给说死了,按照这逻辑,还有能用的东西?

网友AG:
V3这个电感比较奇怪。
空载插电池,一会儿就会发烫。并且风扇是吹不到它的。估计满载或略超载它的焊点就会有几率熔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G:
V3这个电感比较奇怪。
空载插电池,一会儿就会发烫。并且风扇是吹不到它的。估计满载或略超载它的焊点就会 ...

那这就很坑爹了

网友V:
我的100A V3也出问题了(收的2手),飞一会儿空中就没动力了。机型500X 已经发生5次了,每次都是熄火降落了。今天借模友的电机替换大法确定下来是电调的问题。我现在看看是不是虚焊,如果不是麻烦大了只能返厂了。

网友AG:
估计是那个硕大的电感过热导致。试试看空载通电是不是1~2分钟就会烫手了。

用导热硅胶粘个显存散热片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G:
估计是那个硕大的电感过热导致。试试看空载通电是不是1~2分钟就会烫手了。

用导热硅胶粘个显存散热片不知 ...

没有虚焊,准备返厂了

网友:
500以上用2S直驱吧,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 不是暴力不暴力 不带桨都死

厂家有没有说法,实在不行返厂。

网友:
同样的电调,感谢楼主,和魔友的分享。

网友:
好赢出了名的推脱责任

网友AH:
我遇到一样的问题, 空中热重启,logo 550直接炸掉1000多块钱。

之前飞xl520有过一次空100av3 突然没动力,但是bec还有, 发好盈说是全都烧毁了 要修需要280多,加邮费300了。

这次再发回去看看好盈怎么说,我和身边的朋友已经坏掉不下6个好盈100a v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我遇到一样的问题, 空中热重启,logo 550直接炸掉1000多块钱。

之前飞xl520有过一次空100av3 突然没动 ...

我 估计是有一批次的电调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的100A V3也出问题了(收的2手),飞一会儿空中就没动力了。机型500X 已经发生5次了,每次都是熄火降落了 ...

我500L和500X 改用80 v4了,没啥问题。

网友AI:
100v3毕竟也是几年前的产品了…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I:
100v3毕竟也是几年前的产品了…没办法

换 换 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如果舵机不会因为电压改变功率。那么就是说舵机扭矩和速度数据给一组就好。p=W/t=F*S/t=F*V(力量与速度 ...

说的没错

网友:
去年双十一买的V3 100A飞500L,舵机用的DEKO中舵,目前只有飞烧一个升降舵外没出现过其他状况

网友:
大神们,V4有问题吗

网友:
长知识了,感谢楼主分享,感谢各位朋友分析问题!

网友AJ(2018-08-31):
楼主,请问你这个v3因供电不足导致接收陀螺仪重启,这个重启过程大概有多久,重启后马上恢复油门舵机控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楼主,请问你这个v3因供电不足导致接收陀螺仪重启,这个重启过程大概有多久,重启后马上恢复油门舵机控制了 ...

是的恢复应该就十几秒吧 因为陀螺仪重启后 要自检 具体时间你可以看看我发的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恢复应该就十几秒吧 因为陀螺仪重启后 要自检 具体时间你可以看看我发的视频

好的,谢谢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