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20问题

楼主(2018-03-05):
伟力X6遥控器上斜盘选什么模式?
还有飞机总是往前和往右斜要怎么调整?折腾的头都晕了。

网友:
我都没设置过遥控器,直接调飞机拉杆

网友A:
悬停时飞机偏飞哪个方向,相应舵机拉杆反方向调就好了,半圈或一圈的调,试飞看效果再调,调到感觉可以就好

网友:
120是三个舵机,选120 度吧?漂移的话,往相反方向微调就可以。

网友:
不好玩。建议换450.。

楼主:
调了反方向,起飞离地那点时间是往后往左漂,飞起来之后,又会往前往右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停时飞机偏飞哪个方向,相应舵机拉杆反方向调就好了,半圈或一圈的调,试飞看效果再调,调到感觉可以就好 ...

关键零油门的时候,十字盘是基本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零油门的时候,十字盘是基本平的

和我那977一个鸟样,到现在我都没飞了,炸多就这样,默认出厂设置,一架会这样一架没问题,怀疑舵机电位器或主板问题

网友:
如果是舵机问题,可以互换看情况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说明是主板问题,如果不一样子就是舵机问题,以上只是推断分析,我近来没空折腾研究,楼主你试一下

网友B:
k120斜盘用90度控制,机械式的才是120度。

网友B:
飘移问题一般是6G和3D的感度切换问题,3D模式无法切换回6G模式。6G模式要原机子上那种很软的海棉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k120斜盘用90度控制,机械式的才是120度。

那就是选第一个,90度的那个是吧,机械式120度是什么意思?新手很多东西不是很清楚,正好就多问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飘移问题一般是6G和3D的感度切换问题,3D模式无法切换回6G模式。6G模式要原机子上那种很软的海棉才能正常工 ...

说到6G模式我到想起了个问题,飞机按说明书上操作方法设置6G悬停模式无法正常设置。油门遥杆,升降摇杆同在最下位置,接收红灯不闪,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机械式的旋翼头有平衡翼,现在很少人用这东西了。

网友B:
6G和3D模式用陀螺仪感度来控制,感度大于50是6G,小于50是3D。感度你设75(6G)和25(3D)飞看看就知道了。上电后是6G模式(75)飞,开关往下拨变成3D模式(25)。用了3D模式后不能再切回6G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6G和3D模式用陀螺仪感度来控制,感度大于50是6G,小于50是3D。感度你设75(6G)和25(3D)飞看看就知道了。 ...

陀螺仪感度我有设置过,你说的开关往下拨这个开关是指的伟力X6控的左上角的那个拨杆开关吧?还有6G切3D切完后变不成6G,如果想要变成6G是不是要把飞机和控都关电再重新打开才可以实现?

网友:
是的,G.S/GEAR开关放在6G位置,直升机重新上电就行了。

网友:
我的也范这毛病,用3d模式飞。

楼主:
现在才发现,k120的横轴是真不耐炸,炸一下就弯,个人感觉并不是横轴的问题,是那个桨夹和旋翼头中间的那个漏斗型的铝合金的小零件造成的,要是那个改成圆柱状的,估计应该会大大改善,不知道厂家现有的设计是不是估计这样,让这地方成为一个泄力点。

网友:
我是新人,学飞110,也有这个情况。不过我认为,悬停偏移只要不是太厉害,属于正常的,因为飞机太小,实在很容易受到周围风力的影响的。如果感觉有点过,把摇杆周围的微调往反方向调一点,感觉很过的话校正对中一次遥控器摇杆。这不是傻瓜式多轴机那种定点定高的悬停。单桨机的悬停必须靠两只手指不停的作出控制。一个字,练。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才发现,k120的横轴是真不耐炸,炸一下就弯,个人感觉并不是横轴的问题,是那个桨夹和旋翼头中间的那个 ...

K120整组旋翼头就是个渣
正常飞一段时间没炸垫圈也会有虚位,横轴更是不耐炸
果断改华V120旋翼头..草地上炸一丁点事都没有
简单不费工,螺距反相就行,您参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K120整组旋翼头就是个渣正常飞一段时间没炸垫圈也会有虚位,横轴更是不耐炸果断改华V120旋翼头..草地上炸 ...

要换这种吗?淘宝上看了一下要100多块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换这种吗?淘宝上看了一下要100多块呢。

金属的好看而已不中用,炸了就有虚位,用原厂塑胶的就好,因球头比K120大,故拉杆其中一边(接十字盘那边)改成K120的,另外就是螺距反向,其它的直接装上街好,你就会发现世界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换这种吗?淘宝上看了一下要100多块呢。

您能fan qiang的话,具体可以看看台湾RCTW的这篇。
http://www.rctw.net/thread-378979-2-1.html

我先转张图给您看,如涉有版权或违反版规,我马上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的好看而已不中用,炸了就有虚位,用原厂塑胶的就好,因球头比K120大,故拉杆其中一边(接十字盘那边 ...

是要买下面几种东西吗?
1,原厂旋翼头。2,横轴。3,大桨夹。4,拉杆。

大桨还是用K120原来的就可以吧,还有主轴是不是也不用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要买下面几种东西吗?
1,原厂旋翼头。2,横轴。3,大桨夹。4,拉杆。

就这些,别忘了还有v977或K110、K120的球头

大桨、主轴都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些,别忘了还有v977或K110、K120的球头

大桨、主轴都免换

非常感谢,回头网上买一套回来试试。

网友D:
我的xk120旋翼头整个换成hcp100s的,中联用mini cp 的,下球头扣用cp的,其他东西都用hcp100s的,耐炸程度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xk120旋翼头整个换成hcp100s的,中联用mini cp 的,下球头扣用cp的,其他东西都用hcp100s的,耐炸程度 ...

哈哈,这个真不懂,我是新手,hcp100s和nini cp的机器看都没看过,就这手头上的120还是收的二手的,见笑啦。

网友:
少了槳夾培林

楼主:
桨夹培林是不是就是桨夹轴承?东西买到手后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又淘宝上淘了几个,比原厂的便宜多了。

网友:
培林是不是bearing,这是中国台北话吗?

网友:
是的,也就是軸承,外徑5mmX內徑2mmX厚度2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些,别忘了还有v977或K110、K120的球头

大桨、主轴都免换

今天晚首尝甜头,炸了两次,横轴一点事也没有,开心。
顺便问一下,桨夹到十字盘的拉杆长度多少合适?我现在是瞎弄的,螺距范围一大,舵机就被憋了,还有球头冒是不是也要截短??不然到一定行程会被中间那两个我了不知道是不是叫相位臂的东西给挡住了。

网友C:
因为我已经用极端的方法把V120的旋翼头改短跟K120高度一样,直上K120的拉杆,所以无法提供您参考数据,具体可能还得请您自个衡酌衡酌测试一下,问题不大,修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已经用极端的方法把V120的旋翼头改短跟K120高度一样,直上K120的拉杆,所以无法提供您参考数据,具体 ...

切短了主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切短了主轴?

切短了中联,重新开个孔上主轴螺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切短了中联,重新开个孔上主轴螺丝

果然极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果然极端

这样才能放进原装的盒子内,不然凸个头,盖不起来啊

网友(2018-04-23):
引用 网友C:
这样才能放进原装的盒子内,不然凸个头,盖不起来啊

周末得空来改飞机,用的就是你们提到的清单,几个地方不知道做的对不对。
1、旋翼头组装:横轴穿中联,两边套O圈,再是垫片(中间凸起部分朝外侧),然后是桨夹加两个轴承,再是垫片(中间凸起部分朝内),最后上横轴螺丝。
2、因为中联比较高,所以旋翼头最上边的两个拉杆要拧到最短,然后仍然不够,再拧十字盘的三个拉杆,直到0螺距三平。
3、大桨夹如果上K110的桨叶貌似需要扩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