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攀爬车软壳可以外喷旧化吗?

楼主(2018-03-05):
车壳是TRX4路虎卫士,谢谢了
慢慢加细节,就是车壳太亮了。

网友:
可能不行

楼主:
哦  那就不管它了  新车到家还没有出过门谢谢你哈

网友:
完全可以,关键在于材料和手法的合理使用。而这,都需要建立在对材料特性的充分熟悉的情况之下。当然,一开始可能会遇到困难,但通过学习和摸索,掌握这种技能只是时间的问题。

网友:
理论是可以的你就按硬壳做就可以了

网友:
爬圈山自然就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