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Robotdog机器狗 35A电调

楼主(2018-03-06):
前段时间FPVchina模型店进行实惠大让利,进行Robotdog机器狗35A电调测试活动。很荣幸能参与本次的活动。下面和大家分享这款物美价廉支持Dshot1200的32位35A电调使用情况。

除掉快递包装盒,电调的包装就是如此。不必怀疑,出厂就是没有焊好线,没有热缩管,就是如此的简洁。                                                         拿到手第一感觉就是这款电调比别的30A电调宽,也许是通过电流量大的原因,但刚和我的机臂宽度相差不大,可以明显看到跟别的电调有些许不一样就是缺少散热片,上面的两条铜片应该就是散热作用。                                              由于出厂就是一板子,没有预先焊好电源线与信号线,根据板子上的定义自己焊接,这些相信玩过的都能看得懂其含义。所以强烈要求厂家附带电线,图上的线就是以前电调剪下来的。
  由于出厂不携带热缩管,需要自己配备,直径15MM的热缩管简直就是完美的配合,用着很舒服。虽然F4已经很普及,但本机子仍然使用F3,我是觉得F3技术是很成熟,性能稳定。之前使用过omnibus f4 V3版本调试调到怀疑人生,各种问题都遇到过。电调的固定方式也是常见的使用扎带捆绑。

   32位电调的调试软件与平常的BLHELIS有点不一样但大致操作是一样的,具体操作可以观看相应的教程,一般都是更改电机转向其他参数不更改,软件在各大穿越机QQ交流群也有。然后飞控固件版本也要相应升级才能开DSHOT,我的固件是3.2.0,依旧使用F3飞控。虽然本电调可以开到DSHOT1200,但我依旧是开了DSHOT600,个人感觉更稳定,手感已经很顺滑了。

    接下来就是试飞, (请大家无视GOPRO固定方式,其实这样固定也是蛮不错的,还没有掉过。)

总的来说这款电调还是值得推荐,油门响应很灵敏,手感非常细腻。35A 32位 DSHOT1200  在这些标题下可以称是物美价廉,但是希望以后出厂时把电源线信号线事先焊好或者可以配好线 还有配备好热缩管。

网友A:
PCB板子的粗线为了增加电流而加宽设计,不是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板子的粗线为了增加电流而加宽设计,不是散热。

学习了

网友B:
视频看不出优势

网友C:
在F3飞控的最大8K/8K之下,会感觉到DSHOT600和DSHOT1200的分别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F3飞控的最大8K/8K之下,会感觉到DSHOT600和DSHOT1200的分别吗?

之前的某位F3换后,说体验感更顺滑了,想想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F3飞控的最大8K/8K之下,会感觉到DSHOT600和DSHOT1200的分别吗?

目视看dshot1200有明显的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的某位F3换后,说体验感更顺滑了,想想也是醉了。

说的是我吧。我也是F3但我开不了Dshot1200,只是600,但明显感觉到比30A的某盈顺滑是真的。协议一样,但瞬间电流和持续电流都不一样,如果你说一个30A一个35A没法比那我也无话可说哈。

网友D:
DShot确实比OneShot、MultiShot顺滑的多,特别是小油门的时候。但是同样DShot600不同电调间理论上差距很小,是很难感觉出来的。
但是DShot600的信号传输率是比MultiShot慢的,理论上极端情况下的性能不如模拟信号的MultiShot。而32位电调的优势就是可以开DShot1200性能超出MultiShot,如果买了32位电调不上DShot1200那就没多大意义了。
当然如果飞控是F3或者廉价的F4飞控,陀螺开不了32K刷新率,那DShot1200意义也不大。
市面上价格在100左右的F4飞控基本都是用的MPU6000陀螺,只能开到8K。但是支持到32K的陀螺对振动比较敏感装机时的减震以及滤波调试也很麻烦。想开32K+DShot1200难度还是有点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DShot确实比OneShot、MultiShot顺滑的多,特别是小油门的时候。但是同样DShot600不同电调间理论上差距很小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看不出优势

油门响应,手感。满油飞行时间敢延长

网友:
能看到主控芯片型号吗

网友:
开源的东西就是容易搞,啥品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