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请问欧车烟油的成分

楼主(2018-03-06):
我试验了很多,都没有成功。。甘油,缝纫机油等,感觉都是出烟不理想。难道一定要买一百多50毫升的原装烟油?

楼主:
单位宿舍临时沙盘

网友:
试试电子烟的烟油

网友A:
缝纫机油是白矿油,大多是饱和芳香烃,理论上是可以的,但要温度高雾化好。甘油是丙三醇,严格意义上都算不上是油。
发烟器不给力就得弄些烟大的玩意,试试柴油或者稀释后的四冲程机油

网友:
好高大上的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缝纫机油是白矿油,大多是饱和芳香烃,理论上是可以的,但要温度高雾化好。甘油是丙三醇,严格意义上都算不 ...

好专业

网友: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你剪开一个易拉罐,那个铁架子支着,下面放一支小蜡烛,不要弄得火太大,用小火慢慢烤。
然后把各种油往易拉罐里面滴,看哪个烟大就用哪个

网友(2018-05-05):
试试石蜡油

网友:
我改过攀爬的仿真烟, 烟雾量可调,  MOS管控制0.2发热丝。导通电流越大,烟雾越大,同时配合空心杯小风机吹风, 。。  用的就是电子烟的VG 甘油, 烟雾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