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轨版的3D打印机……

楼主(2018-03-06):
各位大咖,小弟最近迷上3D打印机了,每天脑海里想象打印机工作的样子,同时还有自己很想打印的小物件。自然先从结构说起,发现华而不实的结构多了去了,看来看去发现一种线轨版的I3结构,可以有效克服光轴版的载重和形变,对于提高精度感觉有帮助,有谁用过,用过的请说说……如图,谢谢!

网友:
事实告诉我,决定打印质量的,不是你用线轨还是光轴,不是用多高级的电机,而是框架刚性已及结构设计合理还有就是组装精度。

网友:
还要有环境恒温设备,热床要好。否则做出来也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A:
我是做3D的,现在差不多开发8代3D打印机,现在在设计第9代,我给你建议是,不要用i3机型,这个机器不出活,故障率高,选择下箱型双Z轴的效果较好的

网友:
组装成本?

网友B:
3D打印的飞机能飞吗?

网友C:
直接上光固吧,入门光固效果远超同价位fdm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3D的,现在差不多开发8代3D打印机,现在在设计第9代,我给你建议是,不要用i3机型,这个机器不出活, ...

你做都机器有成品机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打印的飞机能飞吗?

可以飞,老外飞的都好好的,也否是i3机型打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光固吧,入门光固效果远超同价位fdm 。

光固化的成型尺寸小的可怜。用来打印戒指不错,用来打印固定翼就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3D的,现在差不多开发8代3D打印机,现在在设计第9代,我给你建议是,不要用i3机型,这个机器不出活, ...

有图吗?想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固化的成型尺寸小的可怜。用来打印戒指不错,用来打印固定翼就算了吧

现在9寸lcd的光机成型大小也有180/120了,不比um2小多少

网友:
现阶段市面上的千元级别3D打印机影响精度的主要因素是打印头,打印头孔径0.2mm,即使你用其它所有部件都没有误差,它也提高不了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