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新手我又来了。。。。。。

楼主(2018-03-06):
      我又来了,
      然而还是没飞起来
      我当初入坑仅仅是因为家里有一些固定翼机的配件没用起来,因为没有大场地,就认为直机在小场地就能飞,应该很方便,况且配件通用,就入坑了,当然现在看来上述2点都是错的
      初入的那个有副翼我给处理掉了,因为配件少不值得鼓捣。我特别重视配件的通用性,所以先后便宜收了2架飞越450pro机架带部分配件,承蒙机友照顾,真的很便宜图上是其中一架,皮传,先拿他练手的。
      这个组装完毕调试好后试飞,还是犯了有副翼机同样的毛病,还没飞起来就栽向一边扫大桨,横轴打弯、拉杆断掉,然后又是上网充电、找帖子学习,终于搞明白了----我一直用的电调是原来固定翼用的-好-盈-天-行-者哈哈哈,这就是起飞时斜盘舵机受力时动作异常的原因,特别感谢roland-c和其他大神们,在我的求教贴里的回答一针见血。。。。其实新手出的问题各种匪夷所思,要不怎么叫新手,这也是鼓捣的乐趣,想想是我这样不走寻常路的新手,也就正常了,因为后面还有更惊喜的问题。
      换好受损件,又换上库存二手好盈铂金40A电调,懒得上电脑调机了,直接试飞。。。为保险起见,买了个训练架,省的又侧翻扫桨。然后又没飞起来,因为离地后机身不受控制的右旋,好像不能锁尾一样,就没敢再加油,但是机身静止时转动尾管,锁尾是正常工作的,皮带也不松。。。。然后又是上网学习,原因应该是-------我收的机架配的是6s马达,配的是3s电池,我设的油门曲线是正常曲线-------所以,飞机将要离地时尾桨转速不足,无力锁尾,加上尾拉杆接头松了行程不够所见就这样了。然后我又修补、调机、调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ok,再等周末好天气继续。
         我似乎是更喜欢鼓捣机械而不是飞行特技,这一路鼓捣、试错、请教和学习,飞机从未飞起来,却差不多成半个专家了,也挺好

网友A:
老新手过来顶一下

网友B:
大桨顺时针旋转的话,不锁尾应该是机身左旋,你确定是右旋吗?
你确定尾桨旋转方向和锁尾方向是对的么。
6s电机配3s电池最多是飞不起来,而不应该自旋,因为是机械传动,都有比例的,尾桨慢,主桨也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顺时针旋转的话,不锁尾应该是机身左旋,你确定是右旋吗?
你确定尾桨旋转方向和锁尾方向是对的么。
...

大桨顺时针转,不锁尾右旋是没错的,3s电池配6s马达能飞起来的,等我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新手过来顶下

网友C:
6s电机配3s电池,转速会不够,电子设备还是要相互匹配
摸摸模拟器好了,那个防摔的起落架不行,建议不要用

网友D:
楼主的舵机布线有创意~

网友:
老款飞机中的经典

网友E:
坚持就是成功,还是要提醒楼主,先模拟器可以飞,其它问题总有办法解决。

网友F:
都上pro了还新手,我当初有副翼飞了好几年

网友:
我也是看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新手过来顶一下

谦虚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6s电机配3s电池,转速会不够,电子设备还是要相互匹配
摸摸模拟器好了,那个防摔的起落架不行,建议不要用 ...

模拟器偶尔练练,悬停不好左飘右飘,不会打错舵,对尾对头对侧的瞎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舵机布线有创意~

偷懒,瞎布线,反正要经常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坚持就是成功,还是要提醒楼主,先模拟器可以飞,其它问题总有办法解决。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上pro了还新手,我当初有副翼飞了好几年

时代不同了,现在450pro机架二手才二百块多,大神都玩大鸡去了

网友G:
能飞,转速很低,很难飞的,还是适配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飞,转速很低,很难飞的,还是适配为好

嗯我还有个3s马达备用,这个6s的成色旧,先霍霍这个

网友:
这个走线也是醉了

网友:
6s电机配3s电池怎么可能飞得起来呢。转速远远不够的,需要很大的螺距。

网友H:
接收机放陀螺上也是大忌

网友I:
开心就好推荐《遥控直升机安装与调试手册》新手学堂的精华贴里有,挺不错的

网友J:
上450呀,这个炸鸡成本太高,而且杂牌飞行品质不行。

网友:
新手过来顶一下.

网友K:
慢慢来,当初副翼小飞象入模,折腾了2个多月才勉强离地,几度放气,最后泡论坛才柳暗花明

网友L:
引用 楼主:
大桨顺时针转,不锁尾右旋是没错的,3s电池配6s马达能飞起来的,等我试试就知道了

6s马达配3s电池飞过锁尾是能锁住就是稳定性差,我都调到90-100油门。

网友:
冒昧打扰一下,想问楼主近期有没有想考证,或想进入无人机这门行业,我们可以交流一下。谢谢(如有影响,可以回复我会删掉帖子。)

网友M:
"我收的机架配的是6s马达,配的是3s电池,我设的油门曲线是正常曲线"

6s马达,3s电池->转速只有用3s马达的一半,然后用正常油门曲线。50%油门相当于正常配置的25%油门,肯定飞不起来也不锁尾。

这种配法,油门保持100%可以飞,螺距给到+14度,尾桨换成68毫米长的(380用尾桨),航线没问题的。

我的6s X3用3s2200,满油门飞起来过,动力很弱不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接收机放陀螺上也是大忌

嗯是少见,可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心就好推荐《遥控直升机安装与调试手册》新手学堂的精华贴里有,挺不错的

等我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450呀,这个炸鸡成本太高,而且杂牌飞行品质不行。

??我这就是450啊

网友:
容易震动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慢慢来,当初副翼小飞象入模,折腾了2个多月才勉强离地,几度放气,最后泡论坛才柳暗花明

楼主:
引用 网友L:
6s马达配3s电池飞过锁尾是能锁住就是稳定性差,我都调到90-100油门。

我现在是摇杆中位油门80%,看来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收的机架配的是6s马达,配的是3s电池,我设的油门曲线是正常曲线"

6s马达,3s电池->转速只有用3s马达 ...

谢指教,我再调调曲线

楼主:
噢,震动这事我还没搞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摇杆中位油门80%,看来还低

调到一百也不抗风,只有原来一半转速练下悬停最多。一阵大风都可能吹炸,直接收个杂牌3s 电收才几十新的也才六七十炸机了划不来。

网友:
6S 电机用3S电池一样可以飞 而且能飞很久,天行者飞450只要不是那些变态舵机一样可以,你肯定有其他原因,十有八九陀螺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