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款金属舵机臂比较适合kds5.5

楼主(2018-03-06):
在网上买了3个几块钱的金属舵机臂  质量是不错 就是舵机臂太厚了  然后孔位也不太合适  说明书上推荐孔位到舵机输出轴中心的距离是20mm  现在用的孔位是19mm 造成升降舵拉杆不垂直  前面两个拉杆有8字  飞行倒是没有什么影响  就是强迫症有点受不了  请问有比较合适的金属舵机臂吗  kds出的合适吗

楼主:
就是这个合适吗

网友A:
大部分标舵,中舵都是6mm轴,25t齿,量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标舵,中舵都是6mm轴,25t齿,量一下就知道了

不是轴不合适  是厚度和孔位不太合适

网友:
可以问下店家

网友:
kst可调舵机臂

楼主:
打滑就GG

网友B:
其实楼主这个就可以了,只是1MM之差,不会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这个就可以了,只是1MM之差,不会影响的

孔位这个倒是无所谓 就是看着 三个拉杆不和主轴平行  有点强迫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