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熊猫组装过程分享

楼主(2018-03-06):
雷虎熊猫介绍:翼展1.6米,全长1.41米

主要设备选用:
发动机:DLE20RA
舵机JX HV5932MG 30KG 8.4V高压 舵机 * 5
  • 油箱安装;原配为甲醇异型油箱,改为410ml 虎鲨油箱:

3D打印油箱安装支架:

  • 电池和电子设备安装:

  • 可快速拆卸机翼(免连接)
机翼处:

机身处:

效果:

  • 起落架安装;选用169mm避震像真起落架和5kg蜗杆收放,配合3D打印件安装起落架盖板:

  • 完工效果照:

还有些安装细节,由于篇幅关系不再详述;以牢固、简洁和拆装方便作为此次组装的重点,期间用到了较多的3D打印,效果比较理想,3D打印将会是今后模型制作组装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帮手和工具。

再补充一些细节,以便回复关于机翼对插是否牢固的问题,如下列照片:

网友A:
机翼的那个插头会不会在天上松掉?

网友:
这飞机据说挺难飞的,LZ装得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的那个插头会不会在天上松掉?

仔细看一下,2边都有2.5螺丝固定的

网友B:
我也有一架白色熊猫正在装机,这飞机的完成度比较低,装那堆木结构就很费时。原配的机械收放起落架设计的不好,也改成蜗杆了。你用20cc发动机?头部配重得加多少克?试飞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架白色熊猫正在装机,这飞机的完成度比较低,装那堆木结构就很费时。原配的机械收放起落架设计的不 ...

还没试飞;

按照说明书的CG位置,这个不要配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试飞;

按照说明书的CG位置,这个不要配重

你装得是DLE 20cc发动机?我在纠结用什么发动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装得是DLE 20cc发动机?我在纠结用什么发动机好

是的 DLE 20CC

网友:
期待你的首飞感受。身边模友以前飞过蓝版熊猫,说是20CC动力弱些,后来是用30cc飞的。但论坛里有人发过飞行视频,感觉动力还行。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hlight=%D0%DC%C3%A8

楼主:
这个帖子看过的。
20CC动力应该是够了,毕竟飞机起飞重量也就5kg

网友:
这就是艺术品啊

网友:
看完啦 又长知识了 可惜没视频

网友:
这才是高手!把3D打印技术运用的玲离尽致!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首飞?

网友C: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3D打印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3D打印设备

一般普通入门级3D打印机即可

网友:
楼主你好,机翼处的绿色线路接头,淘宝上搜什么关键词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