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

楼主(2018-03-06):
副翼通过混控能达到减速板的作用不?

网友A:
有那个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个必要吗!

我降落太快  减速板啊是不是能好点

网友:
副翼往上襟翼往下,叫“蝴蝶刹”,是可以刹车,但是影响副翼舵效,谨慎使用。滑翔机一般会用。

网友B:
设置襟副翼混控模式就行了,不过开襟翼的时候副翼操控效果会劣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襟副翼混控模式就行了,不过开襟翼的时候副翼操控效果会劣化。

好的  晚上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襟副翼混控模式就行了,不过开襟翼的时候副翼操控效果会劣化。

OK  晚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襟副翼混控模式就行了,不过开襟翼的时候副翼操控效果会劣化。

没有襟翼也能这么设置吗?

网友:
这种模式适合全幅副翼的机型,只有外段小副翼的效果并不好,得不偿失。

另外,注意同时设置好升降舵混控比例,免得开襟翼功能的时候压力中心变化导致失去平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襟翼也能这么设置吗?

襟副翼混控就是让副翼同时起襟翼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襟副翼混控就是让副翼同时起襟翼的作用

哦哦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襟副翼混控就是让副翼同时起襟翼的作用

这个功能打开的时候俩副翼都是向下的吧

网友C:
不用Y线,设置两个副翼,设置副翼差动,设置襟翼副翼混控,打开时副翼全部向下起到襟翼作用,还需上天调升降混控,因为有些机型这样用会抬头或者低头,需要升降补偿。建议副翼向下幅度不要太大,慢慢调试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Y线,设置两个副翼,设置副翼差动,设置襟翼副翼混控,打开时副翼全部向下起到襟翼作用,还需上天调升 ...

好的好的  我设置一下

网友:
不要设了,副翼效果会发生很大变化。降落不好应该是新手,新手搞襟副翼混控第一次很容易因为副翼剧烈变化炸鸡。搞一个有专门襟翼的机好点儿

网友D:
问题是来不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来不及吧?

降落以后采用。就为了当减速板使

网友E:
问题请教:
【情境】固定翼常规布局,副翼双舵机双通道,打算通过d7e(给力固件2013may版)的“襟副翼混控”功能,附加襟翼功能。
【设置】模型高级设置>开关选择>襟翼选右3挡; 模型参数调整>混控设置>襟副翼混控(开启进入)>默认设置如下:
副翼→副翼:100
副翼→襟翼:-100
襟翼→副翼:100
襟翼→襟翼:100
【问题】双舵机按轴对称方式完成物理安装,测试发现:
1.副翼摇杆、襟翼(右3档)发出指令时,副翼均有动作响应,但是在确保副翼差动正确的前提下,襟翼动作仍为差动,而不是同步动作。
2.我试过重新设置上面“襟副翼混控”设置下面的”四个对应关系,发现四行各种可能(包括各种情景下的正负数值搭配)我试过了,但最多能实现调整舵量行程,但尚未成功将襟翼差动矫正为同步动作;
3.模型参数调整>正反设置 下只能改变通道的全局正反状态,也无法解决上述问题。
4.这问题以前就有,我有一次是是通过将副翼舵机按中心对称方式完成物理安装的,变相解决了问题,但代价是左右舵效不太一致。
请教各位,有无模友遇到过此类问题,或帮我看看哪里没考虑周全,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请教:
【情境】固定翼常规布局,副翼双舵机双通道,打算通过d7e(给力固件2013may版)的“襟副翼混控”功 ...

等等高手给你解答,我的还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Y线,设置两个副翼,设置副翼差动,设置襟翼副翼混控,打开时副翼全部向下起到襟翼作用,还需上天调升 ...

副翼分别接在1,7通道打开副翼差动功能可以实现副翼功能,但是此时不能再打开襟翼副翼混控功能,我的是天7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Y线,设置两个副翼,设置副翼差动,设置襟翼副翼混控,打开时副翼全部向下起到襟翼作用,还需上天调升 ...

我用天7控,左右副翼分别插在1,6通道打开副翼差动,但是襟副翼混控就不能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