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750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18-03-06):
为什么750陀螺仪感度在百分之50位置,调遥控器舵机行程量是不管用的,求大神解惑

网友A:
感度和舵机行程没有关系啊。
PS:就目前用过的陀螺仪觉得只有CGY750才是真正的直升机陀螺仪。细节的调参设定非常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度和舵机行程没有关系啊。
PS:就目前用过的陀螺仪觉得只有CGY750才是真正的直升机陀螺仪。细节的调参设 ...

750貌似真的很少人用啊??为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50貌似真的很少人用啊??为啥?

因为很多设置一般模友用不到,而且主攻3C,就更少了。而且设置不是那么简洁,它要调好跟手不是很容易的,而现在主流陀螺仪,调参简便,基本默认参数就能达到合适的手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很多设置一般模友用不到,而且主攻3C,就更少了。而且设置不是那么简洁,它要调好跟手不是很容易的, ...

多谢指教,,,,凑够15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750貌似真的很少人用啊??为啥?

简单来讲是因为CGY的设定和一般的不太一样。而且盛鼎过于详细,导致很多人感觉玩不转。但实际上搞明白以后就会觉得很方便。我喜欢CGY是因为设定真的很详细。而且不用连接设定卡或者背指示灯颜色。

网友:
还真没用过这个陀螺仪!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