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排除不能解锁故障的方法

楼主(2018-03-06):
很多朋友初次装机,容易碰到飞机不能解锁的问题。 试着翻译一段关于“解锁保护”的文字,希望对大家有用。

解锁保护

当飞机无法解锁时,Betaflight 3.2(和以上版本)提供了更多的排障信息。
这些信息可以通过下面的渠道获得:

  • CLI
  • Betaflight OSD 的画面
  • 蜂鸣器的鸣叫
  • Betaflight 配置软件

一些解锁条件的设定是为了避免某些情况下意外的解锁, 这些情况包括错误的遥控器设置,不可靠的或低质量的接收机,或者使用者的错误。
这些不能解锁的原因被编成一套标示信息。

CLI
标示信息可以在CLI界面输入status命令查看。

一些情况下, 因为飞控内存的限制, 只能看到16进制的代码, 可以在runtime_config.h文件中查看armingDisableFlags_e的枚举变量定义来对应标示信息。

蜂鸣器
当解锁尝试失败,而飞控接有蜂鸣器,蜂鸣器就会鸣叫出警告信号指示出最重要的不能解锁原因。

鸣叫方式会是下面这种样子:
  • 五次短的鸣叫(代表注意)
  • 若干次长鸣叫( 可能是0次)
  • 带着长间隔的若干次短鸣叫(可能是0次)

这时不能解锁的标示代码就可以通过(5*长鸣叫次数+短鸣叫次数)算出。
例如你听到了滴—— - -, 1次长鸣叫和两次短鸣叫, 那么5*1+2 = 7。代表代码7。代码7的含义可以在armingDisableFlags_e的变量定义中查到。就是下面这个表格

名称
含义
V3.2代码
V3.3代码
解决方法
NOGYRO
一个陀螺仪没检测到
你可能有硬件故障, 但如果前一版本的固件可用,那也有可能是固件引起的。
FAILSAFE
失控保护被激活
排除失控再试一次。
RX LOSS (1)
没有检测到遥控信号
要么接收机坏了,要么没有连接到遥控器。
BAD RX (1)
解锁开关打开时,接收机从失控状态恢复。
上锁解除
BOXFAILSAFE
失控保护开关激活
见失控保护
RUNAWAY
Runway Takeoff Prevention 功能被触发

上锁解除
THROTTLE
油门信号太高
油门信号要低于min_check.
ANGLE
飞机水平度不够
飞机的水平倾斜度要小于small_angle。
BOOT GRACE
上电后解锁太快
等待pwr_on_arm_grace规定的秒数后再解锁。
NO PREARM
在上锁后Prearm开关没有打开或切换。
切换prearm开关
LOAD
系统占用率太高不能安全飞行
降低配置指标或取消一些功能
CALIB
传感器正在矫正
等待矫正完成
CLI
在CLI界面内
退出CLI界面
CMS
CMS (配置菜单) 激活中 - 通过OSD或其它显示
退出配置菜单
OSD
OSD 菜单激活中。
退出OSD 菜单。
BST
一个黑羊的电传设备(例如TBS  Core Pro) 上锁或不允许解锁
根据你的硬件说明操作
MSP
Betaflight配置软件已连接
断开Betaflight配置软件的连接
ARM SWITCH
解锁开关在一个不安全的位置
切换解锁开关

网友A:
新手第一次无法解锁基本就一个问题,摇控器的中间点不是1500,出现可能性90%以上。
解决办法是上动力电(拆桨情况下),插上USB,在接收机页面里看一下前三个通道是不是在1500,有3-5个码值的误差是正常的,如果不在就调一下摇控器的微调开关。

网友:
我觉得90%是因为最低油门设置得不对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第一次无法解锁基本就一个问题,摇控器的中间点不是1500,出现可能性90%以上。
解决办法是上动力电( ...

上面没有提到中间值不是1500就不能解锁。

楼主:
还有,炸鸡后也可能碰到不能解锁,这时标示信息就很有用了。

网友:
BF 不能解锁原因较多,但最常见的是几个值设置不对。因此有必要搞清楚几个值的概念——
①油门最小值:在“接收机”和“配置”里都有,这个是飞控通过接收机实际接收的你遥控的油门最低值,两处都可以按推荐设置到1000;
②min_check值:这个是飞控解锁之前要检查的值。如果你的实际油门值高于你设置的油门最低值(说明你打开遥控了),但同时又小于这个min_check值,飞控就可以执行解锁动作。如果实际油门值低于你设置的最低油门值(没开控或接收机没上电),或者高于你设置的Min_check值,飞控都不能解锁;
③电机启动值:设置min_check值还要注意小于你的电机启动值,如果你不希望飞机解锁电机就立即旋转的话。查找电机启动值,可以到“电机”设置栏里,用滑块逐一测试你的电机,找到电机开始转动的最低油门PMW信号值,用适当减去一点点,作为min_check值;
④设置min_check值请用命令行设置,set_min_check = XXXX 就可以了,最后别忘save命令保存。
最后举个例子:比如你的接收机油门最低值设的1000,通过逐一检查电机,找到某个电机是4个电机中启动PMW值最低的,是1038(到这个值电机就转),那就要吧通过命令行设置Min_Check值为1030,这样你的飞控只要检测到你的实际油门值高于1000,同时又低于1030,飞控就可以解锁,而且电机不转。当然,如果高于min_check(1030),低于max_check值,飞控也能解锁,但这时实际油门值有可能高于你的电机启动值,解锁后电机立即旋转,而且油门越大,转速越快,造成飞车;如果你的电机启动值不一致,也可能出现有的电机转、有的电机不转现象,在装桨的情况下,这些都比较危险。

网友B(2018-06-06):
请问下禁令7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禁令7是啥意思

禁令7?代码7的意思是油门信号没有低于min_check的设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禁令7是啥意思

禁止解锁标志7

网友:
min_check的设定值是哪一个,图片这个我都设置了n遍了还是解不了锁,电机启动是1022,我该怎么设置,麻烦了

楼主:
你这个软件我没用过, 试试‘摇杆低位’阀值。

网友C(2018-11-27):
我的是报错参数是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报错参数是20

查了一下wiki,随着bf版本的升级,不能解锁的信号确实增加。 3.4以后的版本,确实有代码19和20.

代码19 是 GPS救援功能被启用, 但是GPS接收到的卫星数不够。 解决办法是等待GPS搜索到足够多的卫星。
代码20是解锁开关在不安全的位置, 解决办法是切换解锁开关。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wiki,随着bf版本的升级,不能解锁的信号确实增加。 3.4以后的版本,确实有代码19和20.

更新了之后,我所有通道都尝试了,都不让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新了之后,我所有通道都尝试了,都不让解锁

有没有设定pre arm ?

网友:
解锁禁令是3.4.1中的17,看了一下wiki是MSP,也就是帖子表中的3.2代码16中的问题,要怎么解决呢(我已经断开连接了,所有的都重启了一遍还是不行)

网友D(2019-01-29):
有没有大哥是禁令12啊   弄了24个小时都没弄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大哥是禁令12啊   弄了24个小时都没弄过

哪个版本的BF?

网友E:
划重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