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减震神器

楼主(2018-03-06):
M3橡胶柱对于穿越减震效果不错,能够有效隔离来自马达的传导给机架的抖动

?spm=a2hzp.8244740.0.0

网友:
马达是高频震动,效果不好吧

网友:
之前买了一套,解决了穿越机自稳一直歪的问题,效果是不错的,但对于不使用自稳功能的人可能会起反作用

网友:
想请教很久,这样比牢牢固定真的比较好吗?很随意就能摆动飞控

网友A:
手动模式, 四平八稳,极速穿越需要的就是机架给飞控的反馈,机架在歪,飞控却不能马上感受到。可能就会不跟手

网友:
一直都在用这个方法减震

网友:
这个BGM我喜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模式, 四平八稳,极速穿越需要的就是机架给飞控的反馈,机架在歪,飞控却不能马上感受到。可能就会不 ...

这个主要过滤细碎的震动 应该不会因为飞机做动作而让飞控晃来晃去吧

网友B:
我也买了 可惜飞塔是插针的高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 可惜飞塔是插针的高度不够

如果不考虑一体电调,matek有软排线连接飞控和图传的堆叠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
一直在用 bf3.2以后的标配

楼主(2018-08-28):
效果不错就行

网友:
這種一直用 , 要是飛控沒自帶減震環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