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新款电机问题 请小心购买

楼主(2018-03-06):
朗宇新款 封闭式的 x4112s kv450电机问题
1.x4112s kv450电机+好盈xrotor 50a pro + 6s电池 (24.9v)
   空转全速 只达到9500rpm 这kv值是不是虚标呢?
2.x4112s kv450电机+好盈xrotor 50a pro + 6s电池 (24.9v)+13*8 apc桨       全油门 推力只达到250克 转速3500rpm 电流6a 请问要如何拉高电流一伙的更 大的扭力达到更高的转速?

问题1 我询问了朗宇那边
朗宇那边回答我说是我的电调问题 他们是使用专业测试仪测试的。
我想如果一般电调达不到电机所标示的kv值那么这个参数又有什么意义?
kv450和kv380 可是相差很多啊

请各位大大 帮忙我解答谢谢

网友:
增大螺旋桨直径或者增大螺距

网友(2018-10-24):
桨小了,换大桨

网友:
肯定电调或者电机有问题。替换法再测一次。
4系电机,全油门6A,推力250G,完全是开玩笑。2系电机全油门都不止6A,2216-7都能到近30A了,推力都一公斤多。

网友:
40级电机,一般要15寸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