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了中型飞机

楼主(2018-03-06):
收了一台身经百战的500PRO(已经改了FBL头)。
先放在原来X3和380的地方,把X3和380藏车里,希望老婆以为是原来的某台飞机。
第一次入500以上的飞机,虽然二手品相一般,但是价格实惠,还是挺高兴的。
过几天等老婆看熟悉了再拆开来重新装一遍。

网友:
多少钱?亚拓的,二手的精度是个问题

网友:
套路值得学习

网友:
500的沉稳380mm的桨无法比拟,但是很吃电是真的,上3000以上的电池吧

网友:
这机子比较耐炸,建议加长尾管试试470桨

网友:
我的再等尾管,改成470桨之后,500百才能脱胎换骨。要么真的不好飞。

楼主:
舵机线有很多破皮的地方,想自己重新焊一下,没搞过,不知道难不难。

网友:
这个机型耐炸,偏重。

网友:
这套路够深

网友A:
楼主多少钱收的,我收了个600。接收机到了安装,第一次大机,飞个悬停就好。主要是450练习

网友:
好呢。。我还是继续搬砖去。。

网友:
没有不透风的墙,坐等楼主被抓包再来一贴。

网友B:
其实你应该拆散配件先在原来X3的地方放几天,媳妇看到了就说原来的X3拆了,然后再组装机身,媳妇看到了就说还是X3有组装起来了,然后加尾管、电装,最后上头罩,跟媳妇说二十块钱咸鱼收个二手头罩换换脸,再给媳妇买点小东西哄一下,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应该拆散配件先在原来X3的地方放几天,媳妇看到了就说原来的X3拆了,然后再组装机身,媳妇看到了就说 ...

原来还以为只有我会这套呢!还屡屡得逞,汗看来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C:
Pro的话注意尾中联与桨夹固定螺丝是M2的,这个要经常更换,以免飞的过程中断射尾桨,我周围很多人断过了。看看能否换成500L的尾总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少钱收的,我收了个600。接收机到了安装,第一次大机,飞个悬停就好。主要是450练习

全套600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套600收的?

kds600直升机。大个头的

网友:
楼主对付老婆真的很有套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o的话注意尾中联与桨夹固定螺丝是M2的,这个要经常更换,以免飞的过程中断射尾桨,我周围很多人断过了。 ...

没记错500pro和L尾部完全一样的。后面出的X尾桨夹螺丝有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ro的话注意尾中联与桨夹固定螺丝是M2的,这个要经常更换,以免飞的过程中断射尾桨,我周围很多人断过了。 ...

500e是尾桨夹不带推力轴承

网友:
看着是500 Pro 和 500L的合体,不过,500 Pro 确实要比 500 L 耐炸多了 !

网友:
楼主厉害!恭喜楼主得爱机!

网友:
冒昧打扰一下,想问楼主近期有没有想考证,或想进入无人机这门行业,我们可以交流一下。谢谢(如有影响,可以回复我会删掉帖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500e是尾桨夹不带推力轴承

500尾桨夹一边都有三个轴承,其中有一个就是止推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F:
500尾桨夹一边都有三个轴承,其中有一个就是止推轴承。

最老款是只有两个轴承,要么一个推力一个普通或两个普通。到了pro 才是三个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F:
500尾桨夹一边都有三个轴承,其中有一个就是止推轴承。

这两款机尾中联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应该拆散配件先在原来X3的地方放几天,媳妇看到了就说原来的X3拆了,然后再组装机身,媳妇看到了就说 ...

好深的套路,哇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o的话注意尾中联与桨夹固定螺丝是M2的,这个要经常更换,以免飞的过程中断射尾桨,我周围很多人断过了。 ...

和500L通用的件

网友:
哎呀,这套路真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o的话注意尾中联与桨夹固定螺丝是M2的,这个要经常更换,以免飞的过程中断射尾桨,我周围很多人断过了。 ...

500l是一样的吧 ?可以换成500x的,就是2.5的了

网友:
楼主套路深!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少钱收的,我收了个600。接收机到了安装,第一次大机,飞个悬停就好。主要是450练习

kds 60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kds 600吗

是的

网友H:
楼主你这台带的是不是黑色k8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这台带的是不是黑色k8

是黑色K8,难道我把你之前出的二手又收三手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