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0号手脾斯麦改拉烟

楼主(2018-03-06):
最近在弄俾斯麦战列舰静改动已经完成,在b站看到一个大神居然可以冒烟。我想用加湿器,可没找到如此小型,想用燃烧的(香烟,香一类)但怕高温烧化塑料。还是倾向找个足够小加湿器,请问论坛大神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如果有这么小的加湿器就更好了。

网友A:
小加湿器也没多大,就一小片,

网友B:
用这个 电子烟嘴加一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 电子烟嘴加一风扇

这个操作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加湿器也没多大,就一小片,

刚刚买了一套

楼主:
基本完工,择日下水测试

网友C(2018-07-23):
后桅杆是不是装反了啊。那个叉叉是朝后的啊,不是朝前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桅杆是不是装反了啊。那个叉叉是朝后的啊,不是朝前的啊。

是的,反了,拆不下来了

网友D(2018-09-01):
电子烟发热,空间占用小,雾化器不发热,空间占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烟发热,空间占用小,雾化器不发热,空间占用大

雾化器使用过了,必须dly才能塞进去。制作好使用发现效果不好。首先就是,吸水海绵和换能片接触不良就不出雾,压的太狠就会损坏换能片。其次,出烟少发出的烟雾绝大部分会冷凝在烟囱内壁,出来的烟雾也看不见。而电子烟出烟量大,稳定,即使有冷凝也有足够烟雾出来。缺点就是要额外给电子烟供电,

楼主:
既然这个帖子有人挖坟挖上来了,我就补充一下之后的解决方案吧我用的是恒龙坦克发烟波箱,实质就是个微型电子烟+个泵,总共就25元。换了个转速高的电机,2s供电,用3s电池平衡头供电。效果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