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标准舵机是否要装舵机减震垫的问题

楼主(2018-03-06):
我的KDS5.5的舵机都装了 舵机减震垫  但是看说明书是没有安装舵机减震垫的  然后看了KDS7.2的说明书 也是没有安装减震垫的  但是亚拓的550和700的说明书都有说安装减震垫的  那么到底需不需要安装减震垫呢  减震垫的作用又是什么  安装之后 舵机施力的时候 舵机好像会稍微移位

网友:
大将提的问题果然不简单。反正我是从不装,任何机型都不

网友A:
减震垫的作用是原来油机时代机身振动较大,会让舵机在振动下出现问题,那个时候这个晃动量都是可以接受的。
目前电直时代的话,的确可以不安装那个。就是那个减震垫的另一个作用是释放炸机时候对舵机的力量,建议安装。

网友:
我觉得问题不大,安装后舵机应该有一点缓冲。没有问题安装舵机动作干练一点吧,飞飞试试手感,得不出区别就随便吧

网友:
我反正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震垫的作用是原来油机时代机身振动较大,会让舵机在振动下出现问题,那个时候这个晃动量都是可以接受的。 ...

好的  谢谢

网友B:
楼主还应该考虑到静电问题,全金属舵机安装在皮带机上的时候,如果直接跟机身接触就有可能受静电干扰,舵机是一种非常精密的伺服系统,抗干扰能力本来就不强,所以全金属舵机还是建议安装那个胶圈的,加上铜套以后基本不会晃动的

网友:
我的7.2没有装!亚拓700装!我觉得现在的金属舵机力量大!一般的炸机出不了问题!可以不用装!

网友:
看具体的舵机固定方式,有些机装了胶圈后通电使劲按压舵机臂舵机是会有晃动的,为了动作精准这种情况就不要装了,反正则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应该考虑到静电问题,全金属舵机安装在皮带机上的时候,如果直接跟机身接触就有可能受静电干扰,舵机 ...

我的舵机不是全金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