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51 C语言小白请教大神,有关步进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8-03-07):
刚刚从一个看热闹的口模党,转入一个学习型的口模党,C语言和单片机有好多不懂的问题特来请教各位高手大神。

仿真模型大概的构成就是由51单片机控制四个微型步进电机实现时序化动作,并需要对限位,跟随,错误中断,反馈,复位等做出相应的动作。

才刚刚有个大概的思路和构图。遇到了一些不明白的问题,特来请教大神:

1,接口问题
      AT89C51单片机直接驱动4台两相四线微型步进电机,还需要至少5路做为动作和限位反馈,单片机接口够用吗?
2,步进电机的驱动方法。
      51单片机直接驱动4台微型步进电机 ;
      51单片机做为上位机驱动步进芯片,再驱动步进电机;
      以上这两种方法,哪种更合理?

楼主:
附上AT89C51引脚图,现在对各部分引脚接口的作用还不是很清楚,

整个动作流程是:按一次按建,四台步进电机依次完成四个动作,每个动作都有光耦或是限位做出反馈,

先请教一下各位老师,除了最小系统占用的接口以外,P0,P1,P2,P3这些接口,如何安排,才能合理的驱动4台微型步进和5个限位中断反馈?

在编程最简化的前提下,是51直驱步进好,还是驱步进芯片好?

楼主:
动作流程:
按下启动键,4台步进电机全部自动归各自零位。由光耦或是限位做出反馈。

一:1号步进电机正转a圈停止。

二:2号步进电机正转b圈,停留1秒后反转至限位点A停止。

三:3号步进电机正转c圈,停留1秒后反转归零。

四:2号步进电机归零

五:4号步进电机正转d圈,然后归零。
至此整个动作走完。中间有任何一步没到位,整个程序中断并报警。

楼主:
小白就是小白,各位老师不要笑话,刚刚又看了一下步进电机驱动芯片ULN2003,最开始以为ULN2003可以直接驱动步进电机的,后来才搞明白,还是需要单片机给脉冲信号,ULN2003在这里只是起到一个放大电流电压的作用。

我最开始的设想是给一个脉冲信号,只占用1个51引脚,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就可以按照设定好的程序运行,这下搞明白了,要想达到这样的目的,那就必须得有上位机,下位机,步进驱动芯片才能完成

网友:
使用驱动芯片驱动电机会好些 51是控制芯片 它的io口能输出的电流是有限的 所以51一般不做驱动芯片使用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郭天祥的课 单片机入门神器  肯定是要用驱动芯片的 uln有点入门了 马云家的驱动模块还是很多的

楼主:
多谢楼上老师指点,我接着学C语言去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