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华科尔d7e+三合一后怎么刷D大5.0版本的问题,请高手指导下!谢谢

楼主(2018-03-07):
刚收个二手神控华科尔d7e+三合一+三段双开关

新手问题来了:
1:我有刷机软件与D大的5.0版本,我刷机进去后U盘系统文件已经有了(原来4.01版本的?),但不是中文版本,也找不到选择语言!
2:刷机完后除了华科尔高频头被识别外三合一的都没被识别出来,同时无论华科尔还是三合一都按不了对频倒数界面,是不是我要去D大网站上找模型资料?
开机出现这样的提示,没刷机之前是中文版4.01D版固件还能对频到华科尔与伟力977。

3:因为卖家说他刷的机只能用到两个高频头,要我刷回英语版固件才能用上三个高频(除华科尔自带)我是想飞华科尔,伟力977与K110,v911,F959,F949还有司马等!我该怎么办?
论坛是有几个贴子很详细但太长了,几百页有点看下去,想哪位高手说一下怎么样的步骤就可以了,谢谢

楼主:
我是一知半解的状态,前几年刚开始还会,以前只是刷D10没加高频头很简单,就是刷完固件后格式化U盘后放进系统文件就可以了,现在d7e加高频头感觉不是这样的

楼主:
望高手们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我的也是几年前就刷了,现在早就全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几年前就刷了,现在早就全忘了

谢谢哥们支持,共同学习静待高手

网友B:
我手头上有D7E跟4合一高频头,还未动工,从单片机引脚那个难度太高了。。。在犹豫中。楼主有D大的5.0版本固件吗?麻烦给我一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上有D7E跟4合一高频头,还未动工,从单片机引脚那个难度太高了。。。在犹豫中。楼主有D大的5.0版本固 ...

http://pan.baidu.com/s/1mh4Kskw
店家的资料,自己下来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上有D7E跟4合一高频头,还未动工,从单片机引脚那个难度太高了。。。在犹豫中。楼主有D大的5.0版本固 ...

4合一改装工程大阿,4合1装D10还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4合一改装工程大阿,4合1装D10还差不多

还好,也就是改动几根线,把原来的高频头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也就是改动几根线,把原来的高频头拆掉。

有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C:
你是否把5.0版对应的U盘文件也复制到控里了,如果是,开机不会提示你题头的图片的。
另外,如果没有换主控的MCU和刷对应的5.0U版固件确实无中文显示。因为原厂控的主控MCU里的flash容量太小,你刷固件后要带许多的控制协议,这些要占用flash空间的,所以普通的5.0固件就没有带中文,要把mcu换成256k flash以上的。刷5.0u版的固件就有中文了。
坛内有文章介绍的,你找找,很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否把5.0版对应的U盘文件也复制到控里了,如果是,开机不会提示你题头的图片的。
另外,如果没有换主控 ...

很感谢大哥到位的提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换U,你帮看一下,谢谢,我也是控刚到手也在研究,我确实没有复制5.0的系统文件,我刷完后看了下里面有系统文件以为自带就没有理了,没有中文这个问题不大,就是刷完后没有一个能启动对频的,这个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否把5.0版对应的U盘文件也复制到控里了,如果是,开机不会提示你题头的图片的。
另外,如果没有换主控 ...

再问一下我是加三合一加两个三段开关,想启动四个高频头飞各种小机,我适合刷什么固件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否把5.0版对应的U盘文件也复制到控里了,如果是,开机不会提示你题头的图片的。
另外,如果没有换主控 ...

还有是不是复制5.0系统文件后要改一个系统文件去掉分号什么的才能开启高频头?我知道论坛文章很详细但直接对应我的问题文章不是很多,但可能花很多时间我懒想先几架机对上频,关于设置再研究了,这些文章没半个月理解不行阿(只有下班时间),所以想走捷径,谢谢高手提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是不是复制5.0系统文件后要改一个系统文件去掉分号什么的才能开启高频头?我知道论坛文章很详细但直 ...

你的所有问题,论坛内都有详解。认真花点时间研究,这个是必须的;否则对上频也未必能正常遥控飞行器。
各个厂家的协议不尽相同,既便是同协议的还有设置的步骤,决不是如伟力之类的控对上频就能飞的。
花点时间是值得的。
既然已加装三合一高频头,那么华科尔的飞行器与地平线的飞行器的高频头是默认打开的,可以使用DEVO(这个不太确认)的协议对华科尔的,用DSM2或DSMX对地平线的;因为它们都共同使用CYRF的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所有问题,论坛内都有详解。认真花点时间研究,这个是必须的;否则对上频也未必能正常遥控飞行器。
...

好的,谢谢!尊从教导,是要花点时间研究,本想搞好这周末去飞的,才心急了点,感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尊从教导,是要花点时间研究,本想搞好这周末去飞的,才心急了点,感谢指导!

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

不好意思,大神再问个问题,今晚把5.0的文件放进去还会出现提示,如图

我想确认一个问题:刚到手d4.01中文版,能对频到977与华科尔,其他协议带星号说明检测不到,对吧?但今晚刷d5.0只是英文版,把三个高频头文件的分号去,能对上911与华科尔,看到s-fhss协议没星号但按不了对频是不是说明能检测到高频头,只是协议问题?

感谢大神抽空帮看,确认是不是我的硬件是没问题的,是三合一高频头,我想确认没问题就慢慢看论坛资料,毕竟收货不想拖太久,谢谢

网友:
出这个画面就是告诉你U盘的数据没有复制的控内!!
一般在你刷控的文件包里会有配套的U盘文件的,你应该只复制这个文件到控里,不是所有的U盘文件都通用的。它们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例如你刷的是某某给你的一套刷机包,在你用它刷完固件后应该只复制这个文件包中自带的U盘文件,千万别从另一个刷机包中找一个U盘文件来复制。
在你想复制U盘文件前,先关控,按着EXT键再开控,出现这个画面。

网友:
这个时候连上电脑,你会在电脑上看到个小容量的U盘,这时再将刷机包中U盘文件夹中的内容复制到这个小容量U盘中去。
关控,再开控,应该出这个画面。或者是有这样的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