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艘船水库牺牲,再来一艘

楼主(2018-03-07):
第一艘船在水库进水沉了,尸骨全无,赶紧做第二艘,大神的配置群汐2849。3800kv80a单向电调,动力太强。。。。试水就潜艇,控制不住,望大神帮忙

楼主:
第一艘船照片

楼主:
第二艘动力有点猛,双马7010好像小了,速度上去以后往左倾斜……一开始电池放在头部,一脚油门就钻水里

网友A:
这个动力可以配个好船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动力可以配个好船壳

是啊,我也觉得,第一个沉了,有阴影。。。。

网友B:
加一个盖子密封,再也不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盖子密封,再也不沉了。

盖子?就是上面那个原装的?那不是船身上需要密封?

网友C:
这动力搞个大点的壳吧,不然很难了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动力搞个大点的壳吧,不然很难了控制的。

有推荐的吗????

网友:
要便宜买个60厘米左右的塑料壳,好一点的买玻纤或碳纤,价格也高很多了。

网友D:
我的仓内布置是这样的,供你参考

?spm=a2hzp.824474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仓内布置是这样的,供你参考

?spm=a2hzp.8244740.0.0

你的什么电机多少kv.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什么电机多少kv.

xxd2218,kv28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xxd2218,kv2800

我的2489,3800kv来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2489,3800kv来着

是啊,你这套动力不是大神的配置嘛~

网友E:
3800KV用3S电,另外船里加防沉棉

网友F:
这配置没的说!船壳大点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你这套动力不是大神的配置嘛~

对,只是船太小,用了3s电,发疯了,要么潜水要么飞起来,继续调试,实在不行就换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3800KV用3S电,另外船里加防沉棉

还没正常跑,跑起来电调发热的话还要改装加水冷,到时候再船舱做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配置没的说!船壳大点就完美了。

还没正常跑,跑起来电调发热的话还要改装加水冷,到时候再船舱做防水。。。。。

网友:
还是整个好点的船壳吧

网友G:
船仓空隙处放满珍珠棉,可以防沉。这个船壳,可以换个朗宇x2216外传子2450kv电机,  天行者40或者60a自改水冷电调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船仓空隙处放满珍珠棉,可以防沉。这个船壳,可以换个朗宇x2216外传子2450kv电机,  天行者40或者60a自改水 ...

这款沼泽狗3s电池能跑到多快呢 续航怎样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款沼泽狗3s电池能跑到多快呢 续航怎样  谢谢

赵泽狗非常好玩,续航比一般的竞技船长,我用2200  3s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赵泽狗非常好玩,续航比一般的竞技船长,我用2200  3s

谢谢反馈 2200一般情况下能玩多少分钟呢 我没玩过船 新手入门

网友I:
什么状况?一脚油门踩到底?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谢谢反馈 2200一般情况下能玩多少分钟呢 我没玩过船 新手入门

2450kv电机,最多12分钟

网友:
塑料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2450kv电机,最多12分钟

恩 那我7500玩半个小时差不多 不过船重了 估计要打折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恩 那我7500玩半个小时差不多 不过船重了 估计要打折

半小时你电调要报废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半小时你电调要报废

120a电调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什么状况?一脚油门踩到底?

是啊,哈哈,直接潜水

网友G:
引用 网友H:
120a电调应该没问题吧

不在于电调,沼泽狗一般不做水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在于电调,沼泽狗一般不做水冷

密闭船舱确实散热不好 所以用大马拉小车应该可以的 发热低 或者底盘散热

网友:
船壳空间太小承载不了你设备的重量,初中物理知识,浮力等于排水量,算算你船壳体积,或者空壳装满水倒出来称重(这方法最准),就能只能能承载多大重量的设备。我一样的船壳,24内转电机,配2200电池都不行,你这太重了。而且中心过于靠前,速度起来不潜水就怪了。

网友(2018-07-11):
引用 网友D:
xxd2218,kv2800

哥们用的什么规格桨  我也有一只用的2217 2700kv 3s 2200电池 32桨 全油门反扭好大 船多跑不了直线  75%油门以下多正常

网友:
出轴角度不对 你这个角度必须钻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艘动力有点猛,双马7010好像小了,速度上去以后往左倾斜……一开始电池放在头部,一脚油门就钻水里

...

出轴角度有问题

网友:
速度还可以提升,破百才真的觉得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仓内布置是这样的,供你参考

?spm=a2hzp.8244740.0.0

目测80km以上了,层主,我买了个飞轮011整船,想加个实时传送画面的摄像头,有办法吗

网友J(2018-08-11):
电池放后左方

网友J:
放后左方

网友K:
难为这船壳了

网友L(2018-10-08):
做个双体船,不容易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