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 铁锂电包充3S 2200的 能有多快?

楼主(2018-03-07):
想做一个电包,  请问如果用4S 25AH的铁锂电包,   开10A充电,  双路同时充,  多少分钟能充一块?    谢谢

网友:
1.1/10=0.1160=6.6 不到10分钟

网友:
为啥做这么小的电包,做个8S的不好用不

网友A:
10A充2200,一般12分钟一块,双路的话就是6分钟,基本是电池等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A充2200,一般12分钟一块,双路的话就是6分钟,基本是电池等人了。

这么大电流冲对电池损伤大吗吗?我一直都是1c或2c电流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电流冲对电池损伤大吗吗?我一直都是1c或2c电流冲

会否损害电池我不清楚,不过小电流充电比大的好,其实有双路的话,3C充电已足够,即2200的电池以2.2*3=6.6,6A左右已足够不停的飞了。

楼主:
我自己的经验,  A6充电器,  3S 2200 MAH ,4.4A充电(相当与2C),一般是40分钟左右充满(3.7-4.2V); 外场用过SC608, 用6S5200的锂电做电源, 8A充电,  要18分钟,

上面的数据,  如果我用308充电器,4S的锂铁电做电源,  开10A充,   不知道能不能做到20分钟充两块电

有没有人有过实际的数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的经验,  A6充电器,  3S 2200 MAH ,4.4A充电(相当与2C),一般是40分钟左右充满(3.7-4.2V);  ...

如果是新电池,芯电池平衡好并且内阻小的话,小电流2c-3c充电也很快。
从你给的数据看,你的充电时间应该大部分浪费在了末段和平衡上。
我们平时飞一般也就是用50%的电量,也就是1100mah-1300mah之间,以3c充电,6A的电流,理论上应该在10分钟多一些,那么多出来的时间就是末段降低了充电电流的缘故。
如果外场带308的话,可以试试fast balance模式,充电速度应该能快不少。

楼主:
我平时飞 ,都是落地3.7V左右   不会伤电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的经验,  A6充电器,  3S 2200 MAH ,4.4A充电(相当与2C),一般是40分钟左右充满(3.7-4.2V);  ...

我一大堆3S2200的电池飞450,6A左右双路输出的话绝对可以不停的飞了,(6A的话12分钟能充进1200MA的容量),前提是不等电池最终平衡,外场充电是没人等到平衡后再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平时飞 ,都是落地3.7V左右   不会伤电池吧

有点低了

楼主:
週末實際用了下,4S25AH,開8A,13分鐘充滿,約1600~1800mah,連續不停,充了15個電吧,真的飛到吐。整體效果滿意

打不出簡體了

网友:
直接开5c,准备3块电池开双路就可以刚好不停地飞了,别信什么所谓的1c 2c保护电池,你多少个电池能飞200个起落不炸坏?不放坏?不过放坏?飞了几年,一直都5c,基本上250+起落都没问题的,能飞到这个起落数还想怎样?你还以为你开1c能飞1000起落么?电池别买多,三个足矣,对于那些买七八个电池然后开1c 2c充电的,你问问他维护电池辛不辛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的经验,  A6充电器,  3S 2200 MAH ,4.4A充电(相当与2C),一般是40分钟左右充满(3.7-4.2V);  ...

关键是充电器性能,艾斯特608或者308充电器平衡都很快,以前出的充电器平衡时间比充电时间都长。如果用现在出的充电器,3s不大,远远用不了全功率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