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浆有缺口还能用吗?

楼主(2018-03-07):
今天无意发现大浆有很小的两个缺口,能看见里面白色东西,也没炸,搞不懂缺口怎么来的,这样缺口还能用吗?还发现大浆很多表面的划痕,大浆用了一年多了

网友:
一年也不炸?

网友:
多大的桨?325的没问题

网友:
找了半天才看见桨,以为那是图片底边

网友:
我也是找了好大一天,没问题的。碳桨的话,没事

网友:
应该是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中被吹飞的小石子打到了,问题不大

网友:
这图发的厉害了,不仔细看大桨成了图片分隔符。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用,不是太暴力的话没问题的,如果讲究点可以用502(或更好的选择树脂等)把口封住,然后打磨配平

网友:
我以为发了8幅图   硬是没找到桨。

网友:
虽然气动性能差点,但是照用无误。

网友:
不看评论还真的找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