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贴】请教大家, 像470L这种前倾脚架是否适合装训练架?

楼主(2018-03-07):
本人目前还是超级菜鸟一只, 只会Super CP对尾悬停, 还在练习凤凰模拟器~ 激动中买了一架470LM, 近期准备开始装机,  我发现470L的脚架事前倾的, 是否合适装新手训练架?  我看教程视频那些直升机都是平的脚架, 470这种前倾的, 起飞以后悬停,  训练架会不在水平面上, 感觉是不是会有些问题导致意外炸鸡?  比如突然接触一下地面,  因为训练架不平上翘,  后面的减震球会先落地,导致机身向前压 (个人在脑海中猜想的)。   所以像请教一下论坛的各位,  470LM时候适合装训练架?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为什么要训练架?直接飞

网友A:
之前我飞不好,也买了训练架。买回来又没有用。训练架就是误导新手,也许是早期没有电子螺距尺,十字盘调平器。飞机的稳定性不高,的产物。找个老手教你调机吧,飞机比模拟器要稳很多,转速稳定,果断推螺距,离地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低了会有地效,高了太危险。可以从蛙跳开始感受飞机。建收个450上手,配件白菜,会起飞悬停了。在飞你的470吧。炸鸡是免不了的,都是痛。有老手在旁边指导可以避免炸鸡。不是单纯脚架问题,本人单飞,炸鸡无数。经验自己总结,成长缓慢。怕炸鸡就多模拟器,我都是真机练习,模拟器头疼,不是谁都能忍受模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飞不好,也买了训练架。买回来又没有用。训练架就是误导新手,也许是早期没有电子螺距尺,十字盘调平 ...

大概了解了,我去把练习架扔了。。。   多谢指点~

网友:
多练模拟器才是王道

网友:
入模买来装上试了感觉没用,你飞不好还是一样炸机。多撸模拟四面过了练自旋

楼主:
嗯嗯, 我多练习模拟器,  训练架我已经扔了, 多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练习架有可能把重心弄出问题,我原先飞的时候练习架没固定好结果吊着差点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