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射桨了,你被桨打过吗

楼主(2018-03-07):
没想过要发此帖,昨天听到基友调机时射尾桨了(幸好是老司机,有防范,没事),作为一个入魔快两年的水将也来说说直机安全防范这些事,有说错的请大神来喷,也请大神们说说自己安全防范经验,当作再次给大家特别是新手一个安全提醒,一个安全防范借鉴吧。
    调机拔两根电机线,不装大小桨。相信每个模友对这两句话也熟记于心了。我要补充一个,控上开HOLD。百密必有一疏。一定要记得多检查几次,也不要怕麻烦拆桨。我觉得我是很小心的,控上也设了油门关闭,HOLD也打开了,调机过程中还是搞过两次电机非正常启动,一次尾桨打到姆指,疼了个把礼拜,一次是上了大桨启动,慌忙中压着旋翼头把飞机按倒在桌上,直到大齿被电机齿削得平平的。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简单,忘了。忘了拔电机线,忘了控切HOLD。在这里我给大家提个建议,用外置电源调机,拔电调线,简单,有效。
    大桨的威力大家都或多或少有个概念,但小桨的威力是被忽视的,我只想说,62mm正常运转的尾桨把你的头顶射个洞不成问题。

这是昨晚基友调机射桨结果,这个坑是尾桨射的,中间是孔的深度。
    在室内调机一定要带尾桨测试时,尽量离机身远,人在尾轴轴直线这个方向,千万不要在对桨尖的方向。

在这里还补充一点,如果你的电调是天行者,建议立马换掉,因为天行者电调缓启动时间太短(3s),调机万一出现电机启动情况,留给你的反应时间太短,飞直机用V3,V4不要怀疑。电调的缓启动可以说是最后一道安全防范措施了。(我是被尾桨打一次,被大桨打一次才发现一定要换)
    说一说我的控的设置。

    普通模式全部0,把它当作一个安全锁。

对于直机其实不管电调有没有定速都用直线比较好。老司机要用到大螺距,会需要油门补偿,也就是V或U线。新手个人认为电调无定速也用直线就行,不需油门补偿,因为新手都是温柔飞,大桨可以说不会掉转的。
    螺距个人建议新手负二至三度,中立点零度,最大正螺距九度至十度比较好,有一定的抗风能力,油门杆拉低不会半天下不来,也不会很快往下掉,大桨转速提高一点飞机不会开始变暴力。
    实际飞行前我控是设油门关闭,普通模式油门全零,HOLD打开,我是先关油门关闭,然后打开id1,再解锁HOLD,电调开始缓启动,转速上来后起飞。落地时先切HOLD,再拔回普通模式,等桨停转拔电。
    起飞前都会注意安全,落地后拔电前这段时间是容易被忽视的,我被大桨打到膝盖就是因为拔电前误碰了HOLD。所以建议新手飞机落地后控除了HOLD还要设一个锁定油门的开关,做到双保险。
    还给新手一个建议,飞机一落地就切熄火,而不是把油门杆拉到底,个人认为落地油门杆拉倒底对于飞直机来说是个很坏的习惯,我可能花了个多月才做到失控时第一反应切熄火。(单飞,没人教,失控就把油门杆拉到底已经习惯了,后期真的不容易改。)一开始就习惯切熄火以后就形成反射了,炸机第一反应及时切熄火不仅仅是减损,同时也是一种安全防范措施。(倒飞油门没有零,失控油门杆拉到底是非常可怕的)
     最后祝各位新手,老手,各位小鸟,神鸟每天安全快乐的飞行。

楼主:
老规矩,机机占楼

楼主:
再发一个360桨切熄火后砍树图片

网友:
550以下还是拔电机线安全。550以上推荐用外接2s直驱可以避免调机危险,因为不用接动力电池。

网友:
2度螺距,我怀疑飞不起来。。。

网友:
我被打过,调机碰到遥控器了

网友A:
遥控设置好hold,测试振动卸掉大桨,只安装尾桨的情况下,油门最多不超过70%。如此设置修100余次从未出过任何安全隐患。修机时电机线从来没有拔掉过一次。

网友B:
用个外置bec或者不用的电调调机机不很安全吗成本又不高,为了安全这点付出还是要的吧

网友C:
oxy2炸鸡成本高吗?

网友D:
用天行者也没关系,可以在遥控器设置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设置好hold,测试振动卸掉大桨,只安装尾桨的情况下,油门最多不超过70%。如此设置修100余次从未出过任 ...

说的对,我调机也是锁定油门熄火,没有拔过电机插头。怕危险,戴个树脂眼镜,保护眼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遥控设置好hold,测试振动卸掉大桨,只安装尾桨的情况下,油门最多不超过70%。如此设置修100余次从未出过任 ...

主要是你的电机线拔不掉啊  在肚子里呢

网友F:
乐迪at9s吗

网友G:
习惯不好,要人命,一定要设置好熄火和失控保护。

网友H:
其实一直搞不明白,油门关闭和hold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你的电机线拔不掉啊  在肚子里呢

因为设置合理所以调试简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其实一直搞不明白,油门关闭和hold有啥区别,

油门关闭和HOLD在油直上有区别。油动直升机HOLD状态下发动机是怠速(油门舵机保持一个微小的值),离合器与主桨分离用于做熄火降落,这时候解除HOLD发动机会重新回到高速状态;而油门关闭状态则是发动机熄火,无法重新恢复动力。FUTABA遥控器上,油门任何位置都可以进入HOLD,但是油门只有在最小值时才能进入发动机熄火(Throttle CUT)。

网友:
我调飞机也没法拔电机线,因为在肚子里;也不设油门熄火,因为不习惯;也不用HOLD模式,因为HOLD有自己的螺距曲线;也没法外接BEC调参,因为接收机和无副翼系统都在肚子里。所以我一般是在调参之前把所有模式的油门曲线设成0-0-0-0-0,然后通电调参。行为危险请勿模仿,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oxy2炸鸡成本高吗?

还没炸过,估计炸机横轴容易变形,其它的看上去感觉会比较抗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天行者也没关系,可以在遥控器设置延时

好办法,麻痹的我到现在还没看过控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乐迪at9s吗

AT10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外置bec或者不用的电调调机机不很安全吗成本又不高,为了安全这点付出还是要的吧

感觉这个还是很必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习惯不好,要人命,一定要设置好熄火和失控保护。

的确,直机威力太大了。

网友:
3秒缓启动    还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油门关闭和HOLD在油直上有区别。油动直升机HOLD状态下发动机是怠速(油门舵机保持一个微小的值),离合器 ...

没玩过油直,搞不懂呢。

网友:
建议设置一个IDE3,油门为零。这样调试也是安全的

网友:
表示用充电宝调机

网友:
我有一次调机,kds5.5转起来,转的很慢,贴了我的脸一下,吓我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