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求助!豹2坦克换双流波箱后转向的时候炮塔自己抖动!

楼主(2018-03-07):
求助!豹2坦克换双流波箱后转向的时候炮塔自己抖动!
配置:灿烁金底,TK16主板,双稳板。
之前双550波箱的时候没问题,后来换了双流波箱原地转向的时候炮塔来回旋转抖动,炮管也同时上下抖动。但是直行的时候没问题,怀疑是遥控问题,结果换了个遥控还是这样。

网友A:
我也改了双流波箱没有碰到楼主这种问题!请楼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改了双流波箱没有碰到楼主这种问题!请楼下解决!

你双流波箱的电机接了电容没?

网友A:
接了的!主驱动电机改用了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了的!主驱动电机改用了无刷的!

焊了几片电容?具体接法可以说下吗

网友A:
正负极各焊了一个电容!一头焊在电机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极各焊了一个电容!一头焊在电机壳上!

刚才去给转向电机接了电容,发现情况好像消除了,至少左转的时候没了,右转的时候 偶尔还有

网友B:
试试排除双稳以后的环境,还抖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排除双稳以后的环境,还抖不

现在情况是关闭双稳情况下 左转炮塔还是会抖,   右转不抖。
断开双稳板,就是拆掉双稳板直接连TK16主板,单独测试旋转和俯仰舵机则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