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能给个这种电路板的电路图。

楼主(2018-03-07):
(无正文)

网友A:
把三极管当开关用,用信号端的高低电平开关三极管来控制灯的亮灭,你要电路图有用的话应该能听懂我说的~

网友:
我发的帖子里有

网友:
电源+2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三极管当开关用,用信号端的高低电平开关三极管来控制灯的亮灭,你要电路图有用的话应该能听懂我说的~

这个如果电源单接的话能否驱动功率更大的灯泡,会不会反烧掉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如果电源单接的话能否驱动功率更大的灯泡,会不会反烧掉飞控

开关的意义就在于隔离,用低电平小电流驱动高电平大电流,你也可以把三极管换成光耦,那个几乎没有烧毁前端电路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