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模友,谁指导下这个锂电怎么充

楼主(2018-03-07):
万能的模友,谁教我一下这个电池怎么充……图省钱没买充电器,充电器100多了这个引出来3跟正极,一根负极,一个温度,给我整懵逼了12v的锂电,3串,谁成想咱们万能的平衡充还搞不定,平衡头是一个正极若干的负极,没法接,除去一片一片的笨充法,有没有其它快充方式?求帮忙

网友A:
2s的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的电池吧

3s的电池,三块锂电,c1,c2,c3目前我没想到办法平衡充……

网友:
c1-c2+ 输出不是应该有座充吗?

网友:
原来我们厂生产过这种充电器,不知道你的里面有没有保护板,先用12V电源怼到电池12v的+-极,看看能不能充电

网友B:
若不能,找个10k电阻短接T和12v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不能,找个10k电阻短接T和12v负极

那样直充12v对某个电芯不好吧,你说的意思也就是说把那个10k的电阻串进电路充当了温度传感器,没有意义,但是电流可以形成通路了,勉强可以小电流直接串充,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直充12v对某个电芯不好吧,你说的意思也就是说把那个10k的电阻串进电路充当了温度传感器,没有意义, ...

18650耐艹,没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样直充12v对某个电芯不好吧,你说的意思也就是说把那个10k的电阻串进电路充当了温度传感器,没有意义, ...

电流大小取决于你用什么电源,一般不超过2c

网友C:
这里头是3个18650

是电动螺丝刀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大小取决于你用什么电源,一般不超过2c

嗯,知道,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头是3个18650

对的,18650,3串充电钻的电池

网友:
简单,C1-,C1+,C2+,C3+对应平衡头的四根线,C1-,C3+对应充放电的两个头,3S每节4.2V 就可以了。不用管温度了。

网友:
这东西没有保护板,就是有个温度探头

网友(2018-05-07):
可以买个现成的 充电DC头  然后在连接。。。。但是这个里面应该有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