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500x系列及直升机尾巴的若干问题

楼主(2018-03-07):
未带图进入,请各位模友谅解!
一直喜欢500x,苦于价格昂贵未购入,前些时间有幸在北京某模友手中购入一台成色极好的500x,在此感谢朋友割爱!
到手后各种喜欢各种调试,终于上天了,可大幅抽螺距时甩尾,当时也没翻帖查阅,自以为是的觉得是皮带跳齿,压带轮压到最紧,依旧甩尾,以为是压带轮弹簧较松。于是买了套轴传改装件,装完后依旧甩尾,甚至怀疑过螺距尺坏了,是否螺距过大。某天回家发现抽屉里的一只以前500L的尾桨,上面写着78,回头看500x尾桨也是写的78,要知道那个500l尾桨是在出500x之前就用了,果断买新桨,干脆买大一点85mm,换上果断锁的紧得一比吊糟!(翻看其他模友的帖子,80mm足够)

现在又遇到问题,这飞机用过k8、neo,我尝试了锁尾感度从80降至40,在用亚拓电调定速80的油门情况下,均感度过高,急刹或者尾桨面迎风均会高频抽搐,前提有两个:1,用78和85两种尾桨,都会抽搐。2,40-80之间的不同感度下,抽搐的频率和大小基本一致。    能否由这两点去推断抽搐于感度和尾桨大小无关,会不会是机械问题。          无奈只能去尝试降低油门,当油门降到66的时候,抽搐消失了,但是66的油门对于我这渣渣技术来说,飞3d好难。  但是从降转速这点来说,抽搐应该还是跟感度有关系吧?k8试了、正版的neo也试了都这样,很是苦恼

现在归纳下500x的一系列大家可能遇到的问题(之前好多模友也有提出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

1,皮带改轴传,两种传动的尾管固定座不一样,前面的四个固定螺丝孔位有差,买套装后需提前预备2.5mm钻头和手Q钻。另外由于结构不同,轴传需要磨掉一点侧板,套装里有个小样板,拧上样板磨,最好准备个锉刀。

2,有些朋友遇到不锁尾,有些没遇到,也许和陀螺仪的锁尾能力也有关。当遇到锁不住的情况不要着急去改轴传,那是错误的思想,我的现在换回皮传锁的跟轴传没区别,遇到此情况可以更换80mm尾桨。

3,皮带改轴传,或者轴传改皮带,要注意两种传动结构的大齿盘高低位置是不同的,改的同时要注意调节马达齿的高低,我改轴传的时候没注意到,大齿盘顶到了马达齿根部,大家都知道根部齿纹是呈渐消失状,卡的很紧,以为电机位置要调,其实不然,只需拆下电机座把电机齿往上调一点。因为大齿盘大小一样,所以齿间距不许调节,别松马达固定螺丝,那样做的是无用功

最后点也就是上面想问的感度过高问题,希望朋友们解答下,或者在别的飞机上有没有遇到过感度已经最低,转速不能再降低了尾巴还是高频抽搐的问题。

另外附加一点:亚拓80a电调标有6-8.4v bec供电,然而我照说明书遥控器杆位编程后,其他设定都设到了我所要的情况,唯独bec供电怎么设置都只有6.116v(万用表量得)

看在手机码字的份上,请知道问题所在的朋友们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
x3条齿甩尾。。同感。。

网友A:
1不带大小桨震动多少  2检查大小桨动静平衡  3不用定速试试  4.这机有炸过没 有暗伤没。

网友B:
震动可能过大,既然你能用neo想必是用的vbc吧?看看震动多大呗,也有可能是共振

网友C:
我的也是抽搐,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抽搐,无解

你好,也是500x?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可能过大,既然你能用neo想必是用的vbc吧?看看震动多大呗,也有可能是共振

明天看下震动,主要的是悬停不抽,急刹车后会有几秒抽搐,随后就好了,谢谢给予帮助

网友:
这个和你用的舵机臂孔位也有关系~

网友D:
说实在的我原来用K8的时候也是整天为尾巴而头疼,首先是排震,可是有一天一个前辈告诉我说他震动2000多锁尾照样杠杠的开始我不信,后来我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在的我原来用K8的时候也是整天为尾巴而头疼,首先是排震,可是有一天一个前辈告诉我说他震动2000多锁尾 ...

我现在用了最里面的孔,也就是把臂缩到了最短,放外面一点会不会有改善?我明天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在的我原来用K8的时候也是整天为尾巴而头疼,首先是排震,可是有一天一个前辈告诉我说他震动2000多锁尾 ...

忽然想到一点:之前飞过的杂牌450,主旋翼感度降到最小,打完舵机身抽搐几秒,别人说舵机力量不足导致,后来检查球头与球头扣太紧了,扩球头扣完美解决了主旋翼感度问题。500x尾巴倒是很顺滑,没有检查连杆这一套包括连杆固定环是否有卡涩。总之谢谢解答

网友:
我的450,尾舵机拉杆与球头位置不顺滑,比较紧的那种,然后刹车时抖动抽搐,通过扩孔和打磨,变的顺滑,刹车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也是500x?

是的

网友:
我自己折腾过一台500X,也帮朋友折腾过一台,原厂尾舵是问题,建议换别的窄频尾舵,问题可以很好解决,其次就是三轴检查一下,十字盘调平,双桨归0,祝楼主爽飞500X

网友:
还好没入500X,原来这么多问题。

网友:
看到楼主的文章 有点启发啊 不过还是没动力去折腾了。。。
我几乎是最早一批拿到500X的,折腾了好久的尾巴问题,MB K8 VBAR都试过了 舵机换了DEKO 电调也换过 原厂的尾舵机还烧了两次,现在还是在家吃灰,不想折腾了。。。

网友:
为何我的500X到现在没有出现这些问题呢,皮传的,舵机还是原装的,主桨改成480了,尾桨改马85的
如果说有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锁舵机的螺丝太差了,本来想换套舵机的,结果螺丝花掉了,也就不想让我换的节奏,就没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忽然想到一点:之前飞过的杂牌450,主旋翼感度降到最小,打完舵机身抽搐几秒,别人说舵机力量不足导致, ...

其实,直升机的有些位置有一点虚位是应该的

网友:
我的500X也是3D模式下尾巴高频左右抽动,降低转速就没有问题。换了DEKO的尾舵机问题还是没解决,同样是在家吃了一年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实在的我原来用K8的时候也是整天为尾巴而头疼,首先是排震,可是有一天一个前辈告诉我说他震动2000多锁尾 ...

怎么解决的???2000还能锁?求解,我也在苦恼中

网友E:
我的500X经过几次不锁尾后导致的炸机后,已经被我抛弃了

网友:
亚拓自产电调定速就是容易抽 我之前500pro用原厂70a电调定速就抽 不定速就没问题 后来换了凤凰90a的定速就不抽了 还有一架500用的好盈100a定速也没问题 尾舵都是原厂525
如果楼主检查震动 间隙没问题的话 建议换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500X经过几次不锁尾后导致的炸机后,已经被我抛弃了

同感 !

网友:
我500x 金脑2  rjx80尾桨 悬停大力抽螺距尾巴稳的一笔 用的是亚拓的80a电调 不是80x

网友:
我有一个亚拓BL80X 电调抽的的视频,给他看了,还拿去让它修复电调,被告知无问题。还说是因为保护时间的问题,坑了我40元运费。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带大小桨震动多少  2检查大小桨动静平衡  3不用定速试试  4.这机有炸过没 有暗伤没。

你好,大桨静平衡无问题,主轴横轴全换,也无问题。更换过另一副静平衡无问题的大桨,都是动平衡有问题,我现在怀疑中联或者桨夹有问题。关键是不知道怎么检查动平衡,如果能都不要找哪里问题了,直接像车轮动平衡一样,桨上贴贴纸就好了,要是有个动平衡仪能夹旋翼组就好了,数据分析简单明了

网友F:
震动/顺滑,锁尾的永恒。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震动/顺滑,锁尾的永恒。

现在找到问题:震动!轴全换,不装大桨几乎没震动,装了大桨直飙2600,桨静平衡没问题,换一副425的静平衡也很好的大桨震动依旧爆表。怀疑中联和桨夹,拆下量各个部位公差不大于2丝,轴承垫片全拆了检查、清理,装上还是那逼样。不知道有没有能夹主轴的动平衡仪,直接装上旋翼头带大桨做动平衡就省心了

网友G:
楼主如果怀疑是中联和大桨夹动平衡,可以尝试替换成老款亚拓500的零件试一试。有对比就容易找到问题了。我的500X和楼主情况一样,近期准备找模友借一套旋翼头替换排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如果怀疑是中联和大桨夹动平衡,可以尝试替换成老款亚拓500的零件试一试。有对比就容易找到问题了。我 ...

应该就是中联桨夹问题,我把大齿盘拆了,主轴带着旋翼头装上桨拉直插入飞机里,飞机立起来两端不平,贴了很多贴纸,现在震动1000左右好飞了,之前我也想过换旋翼头试试,苦于身边模友都没5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如果怀疑是中联和大桨夹动平衡,可以尝试替换成老款亚拓500的零件试一试。有对比就容易找到问题了。我 ...

在此之前,单独做桨的静平衡是相当平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中联桨夹问题,我把大齿盘拆了,主轴带着旋翼头装上桨拉直插入飞机里,飞机立起来两端不平,贴了 ...

谢谢楼主提供的宝贵经验,回去我也这个方法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