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4图纸问题,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18-03-07):
图纸上没有尺寸怎么办啊?

网友A:
飞机图纸一般都是1:1的,直接打出来就行,如果不是就自己放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图纸一般都是1:1的,直接打出来就行,如果不是就自己放大一下

网友(2019-07-13):
引用 网友A:
飞机图纸一般都是1:1的,直接打出来就行,如果不是就自己放大一下

放大多少的?pdf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