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接收机能自动对频?奇怪了?

楼主(2018-03-07):
我有一个乐迪at9s遥控器,4个r9ds接收机。发现从来没有手动按过接收机上的对频按钮,每次只要任意一个接收机通天遥控器都能自动连接上它并飞行。难道是自动对频吗?如果同一个飞场别人的at9s遥控器也可以自动连接我的接受然后把飞机给我飞跑吗?

网友A:
记忆效应。对过一次就可以了不需要重复。遥控器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忆效应。对过一次就可以了不需要重复。遥控器都是这样的

可是我的接收机(新的)从来都没按过对频按钮,第一次通电后就自动连上了,所以我在想别人的at9s遥控器是不是也可以自动连接我的接收机,或是我在飞的时候比人的at9s遥控对我产生干扰。

网友B:
也许是厂家或商家在出货前已经对过一次了。
你可以试一下,不开控,单独给接收上电,然后按对频键;然后断电,重新开控再开接收看是否不按接收机对频键还能不能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厂家或商家在出货前已经对过一次了。
你可以试一下,不开控,单独给接收上电,然后按对频键;然后断 ...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