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个人构想一种新的大脚车底盘

楼主(2018-03-07):
传统的一个马达 加传动轴 加差速器 加狗骨 传动的底盘,结构复杂 成本高, 而且机构越复杂的东西 故障率 损坏率也高。
我想到一种新的模型车底盘: 采用直接一个马达带动一个车轮,  也就是四个车轮 ,每个车轮里面放一个无刷马达,只需要一个减速齿轮即可。
这样不用差速器,不用复杂的行星齿轮,不需要中央传动轴,    结构简单,成本也低。
四个车轮四个马达 四个电调,  四轴飞行器的飞控系统可以解决四个车轮 转速同步问题。

现在无刷马达 电调 的价格已经很低了, 4个马达加电调 成本也不高。  而4个马达动力更加强劲 直接传到车轮, 减少了动力损失。

大家怎么看我想的这种结构底盘? 欢迎讨论。

网友:
好像有道理
<

网友:
这种想法在电子设计大赛中经常出现,只不过用的是有刷电机,感觉这种车玩儿的就是那种机械的感觉,太简单反倒没意思了
<

网友:
轮毂电机,电动车就是这样的……火星车也是这样的
<

网友:
是不错,既能全时四驱差速,爬上越野也不需要锁差速。真车或许将来也会这样子。

网友A:
玩车就是烧钱的快感

楼主:
顶起啊    啊啊啊啊啊

网友B:
电压怎么分配?怎么差速?怎么同速?四个轮四个电机四组减速波箱占用了多少位置,放高易翻车放低通过性差!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怎么分配?怎么差速?怎么同速?四个轮四个电机四组减速波箱占用了多少位置,放高易翻车放低通过性差! ...

分配 差速 同步  很好解决呀,现在四轴飞行器的飞控系统完美解决。    电机可以完全包含在车轮毂里面,把轮胎弄宽 里面就可以放马达了,底盘高低不影响。

网友:
有大神做过平跑,技术要求很高。
<

网友:
这种设计攀爬凑合。如果是高速车,拐弯成问题,因为没差速了,四个轮同速
<

网友(2018-04-06):
这竟然集成了ESP

网友:
理论上完全可行,但实际控制很难,首先轮毂电机不能调扭矩,没有变速箱,变速箱可以很高转速输出很大扭矩,轮毂电机不行,再加上轮毂电机本来扭力就小,这个缺点会被放大,其次,动力来源,电池成本高,用内燃机发电的话相当于额外增加了4颗电机,况且还有调速器,比变速箱传动轴要贵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配 差速 同步  很好解决呀,现在四轴飞行器的飞控系统完美解决。    电机可以完全包含在车轮毂里面,把 ...

这样,你去关注下,现在市场上电动轿车,电机位置!和一些概念电动!能出点什么想法!
<

网友:
要速度要扭矩就得要大电机,大电机就贵就复杂,而且一个电机动力已经过剩了四个怕是要轮子一横飞上天。。。
<

网友(2018-07-04):
赶紧搞一个,用盘式电机

网友:
首先说一下已经有人改啦BAJA轮毂电机 后驱用的盘式电机  又看啦13楼的视频 这种构造并不是很难实现  可以用飞控完美匹配车子 但我觉得玩车还是玩的机械感 依靠集成电子玩的话就真是没意思啦

网友(2019-07-13):
我觉得有三个问题比较棘手。一、飞控虽然能实现4个电机的转速差,但控制飞机的时候是通过转速差来实现飞机的各种动作,而控制车的时候,车的各种动作不是通过转速差实现的,是通过油门、刹车、舵机实现的,需要转速差去适应车的各种动作,相当于主次颠倒了。二、4个电机需要4个电调、4个减速器,离轮胎最近的只能是减速器,不能是电机,那么4个电机及4个电调的布置可能会占不少空间,同时电池起码要两块,需要好好规划一下空间布置。三、悬挂怎么设计,由于轮胎、减速器、电机之间没什么相对运动,车在跑的时候轮胎上下颤,减速器、电机是不是也得跟着上下颤,这么重的一堆东西一起上下颤,减震效果会不会很差,而且对装配强度要求很高。
以上是个人见解,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