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

楼主(2018-03-08):
用的F3有刷飞控,cf调参刚刚学会。
刚插电,飞机可以飞起来,接着就会出现动力不足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求大佬指教。

网友:
电池原因?还是电调没设定好?

网友A:
空心杯动力不足两个原因,电机老化 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心杯动力不足两个原因,电机老化 电池不行了

是不是cf调参哪个地方,我没注意?

楼主:
电池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cf调参哪个地方,我没注意?

和飞控没关系,空心杯电机寿命短,动力不足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飞控没关系,空心杯电机寿命短,动力不足就换

谢谢,尽快更换

网友:
桨桨桨!换55mm平头桨。你会有惊喜

网友:
3.7v空心杯就是这样,动力不行,你把油门曲线调高一点没回有所改善,但是急停大动作还是不行

网友:
飞控和动力没关系,动力不足是动力系统的问题,可能是电机跟桨不匹配,也有可能是电池不行,也有可能是以上几个原因的综合

网友B:
调节pid里面的油门曲线,1.00、0.55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节pid里面的油门曲线,1.00、0.55就好了

好的,谢谢

网友:
空心杯都这毛病,我的F110也是一样的,后来卖了,还是无刷安逸

网友C:
什么书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书下面

一个制图软件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