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发动机选哪种好

楼主(2018-03-08):
Os46发动机有分体式和一体式化油器,不知道哪种要好些?感谢

网友A:
OS46有三款发动机,46DF是专于涵道风扇的发动机,它有高转数和大功率的特点。46AX是飞机发动机(装螺旋桨的),它前后有滚珠轴承,化油器有怠速油针和主油针,主油针后置于后盖,避免了传统油针在化油器上调整时靠近螺旋桨的危险。46LA是入门级的发动机,没有滚珠轴承,只有铜套轴承,也没有怠速油针,所以相对46Ax转速和马力低一些,提速反应也会慢一些,当然价格也会便宜一些。46LA还有一款没有进气阀门,一着车就是全马力,用于线操纵飞机。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46有三款发动机,46DF是专于涵道风扇的发动机,它有高转数和大功率的特点。46AX是飞机发动机(装螺旋桨的) ...

谢谢你的回答,这些我都知道,我只是想知道油针一体式化油器和后置油针化油器有啥区别,只是因为调试方便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这些我都知道,我只是想知道油针一体式化油器和后置油针化油器有啥区别,只是因为调试方便 ...

是的,后罩油针是为了方便调校

网友:
后置为了方便和安全,加速时有轻微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