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使用方法

楼主(2018-03-08):
  3s 1500毫安电池,不知道充电电流应该选择1A还是2A来充电?

网友:
都可以,看心情

网友A:
5c快充的电池可以电流大一些如果不是的话就不要超过1.5a。5c快充的电池电流也不要太大了

网友:
毫安是电流强度不是电池容量,电池容量是毫安时,表示一定的输出电流可供电多长时间。
电源适配器或变压器在输出的同时从电源吸收能量,它供电时间不受限制,供电能力取决于输出电压(伏)和输出电流(安),所以用伏安表示它的供电能力。
光照下每一单片太阳能电池的开路电压几乎是一样的,只要有光照便可不断向外供电,但不同电池的最大输出电流不同,所以反咉太阳能电池供电能力的就是最大输出电流,即毫安或安培。

网友:
1.5A多长时间能充满

网友:
如果电池全放空了的话,1500/1500=1小时

网友:
1500mah/1.5A=1.5Ah/1.5A=1h.

网友:
一般充电电流选择的原则是什么呢

网友:
4-5A充应该没什么问题,B6应该能到5A,就是平衡慢点,电池更加没有什么问题,想快充就大点电流,如果不介意时间,就小电流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5c快充的电池可以电流大一些如果不是的话就不要超过1.5a。5c快充的电池电流也不要太大了

  那用2A充呢?

楼主:
好的 谢谢! 如果用2A充,时间就短一点,对电池没啥影响把?

网友:
没事2A充吧。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