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池放電電流怎計算?

楼主(2018-03-08):
請問大神18650 電池10a放電,如果組3s 3p可多大電流放電,請教下是怎計算的?

网友:
電池10a放電?啥意思 一般2200mah的2c放电是4.4a3=多少a来着 取决于电池的容量和类型

网友A:
30安,单节电池放电电流乘电池并联的数量。
貌似是初二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安,单节电池放电电流乘电池并联的数量。
貌似是初二学的?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