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艾斯特Q6充电器,电池链接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3-08):
前几天还好好的。最近就用不了了,一开始充电就是这样

网友A:
返厂吧。我的之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返厂免费修好的

网友B:
电池头子是不是有问题,换其它电池试试

网友:
我的偶尔也会出现,直接在点一下就好了,怀疑和湿度有关系

网友C:
电池过放电了吧,你电池电压才2.7呀。

网友C:
找个普通手机充电器接一个平衡充电座,对电池一路一路充,充到3.6v左右再接你的平衡充进。

网友:
如果是聚锂电池,换其他模式把电压单节冲到3.6,用pb冲钱电池6s的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过放电了吧,你电池电压才2.7呀。

正常的电池也充不了 。怕是要反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吧。我的之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返厂免费修好的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普通手机充电器接一个平衡充电座,对电池一路一路充,充到3.6v左右再接你的平衡充进。

正常的电池他也没法冲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头子是不是有问题,换其它电池试试

好 我看看

网友D:
返厂,很快的,只出几块钱的运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返厂,很快的,只出几块钱的运费而已。

好 谢谢 我返厂看看

网友E:
这个充电器鸡肋的地方就是冲不了电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充电器鸡肋的地方就是冲不了电包,,,

为什么充不了电包呢   我正想卖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充不了电包呢   我正想卖一个呢

因为最低只能设置充电电压4.15还是4.1忘记了,电包极限3.65,这个电压早就炸了。问问T8能不能冲3.65吧。如果不行还是买308

网友G(2019-01-06):
引用 网友E:
这个充电器鸡肋的地方就是冲不了电包,,,

多谢提醒。看来还是得继续背着我的a6去外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谢提醒。看来还是得继续背着我的a6去外场

不对  我收回我的花  可以冲电包的 我当时没发现 选择 life就对了

网友(2019-10-26):
引用 网友A:
返厂吧。我的之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返厂免费修好的

请问一下厂家的联系方式,我的也坏了,故障差不多,也想返厂维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