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丝杆是怎么固定的?

楼主(2018-03-08):
网络上看到一个这个图片,请问下这种雕刻机丝杆是怎么固定的?连接端直接用刚性联轴器连接而没用专用的固定支撑座?另一端是怎么固定的?会不会轴向移动?请大侠门帮解答下。我是小白。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你的疑问是对的,在丝杆两端都应该加丝杆轴承座。图上这样组装的机器,白白浪费了导轨和丝杆了。

网友:
这样设计就是个傻屌

网友:
一端驱动,一端支撑加定位

网友:
看照片好像另一端只是用双螺母固定。
玩雕刻机的很多都不是专业学机械的,没有实际理论基础和工作经验,很多就是照搬他人的图纸或样子,设计制作考虑不周,像图中的导轨行程根本没那么长。每根至少可以短10CM。

网友:
丝杠尾端就是一个类似bk的固定座,首端用联轴器直接跟电机相连,省了一个bf座。

网友:
硬联轴器,没有水平的加工一般不敢用吧??

网友:
看图估计两个法兰轴承,螺母上紧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