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nx oxy4廉价化改造(更新第二波)

楼主(2018-03-09):
比较喜欢OXY4的机身设计,但又避免后续高昂飞行成本,把OXY4杂交成450。

框架配件是原厂的,大约800rmb。

飞越pro皮传尾管夹,铁杵磨成针的精神,加工成下面的样子了。

打磨后精度还可以,基本贴合原厂尾管夹。里面的凸起全部磨平,整个尾管夹打通,夹持面积比亚拓大得多。实测夹持稳固性还可以。

底板是飞越sport老款,注意不要买V2的太小。宽度34比oxy的33大一点,手工磨掉一点。

铝柱是beam的,宽度30有点窄了,需要加垫片。去买冰人sport的铝柱来打磨精度更好点。

主轴座轴承全换成5mm,十字盘是esky013,要把球头都换成4.75的。导轨粗细倒是刚刚好2mm的。

主轴也是beam的,皮带轮KDS450SV,大齿和中心座亚拓450副厂。半成品完工,其他头尾杂交就没有什么难度了。

目前最大问题是。。主轴上面太短了。后续可能要改回6mm轴,用X3的主轴才行。
更新第二波:
改470主轴,X3大齿和驱动齿。皮带轮是KDS的,扩孔强制装上去。

装好大齿的样子。顺便赞一下飞越的470头,精度非常棒,感觉超越亚拓了。

待续,主轴还是有点短,中联需要重新打孔。底板准备换成云翼的X3底板。

网友:
这...虽然玩模型就是折腾,但是好好一台机给玩成万国牌了。。。

网友:
能减轻重量,不错。

网友:
一台精品机就被杂交成这样...目不忍视,还不如玩450

网友A:
LZ若可以在帖子最开始简单介绍一下这么做的初衷和大致的思路就好了。否则就像大家说的,好好的OXY变成了万国牌。。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这个机身,我会参照oxy侧板的样子复刻一个

网友B:
楼主告诉大家怎么样把贵族飞机廉价维修,变成平民化

网友:
这是介绍你买个机身体然后买别的配件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若可以在帖子最开始简单介绍一下这么做的初衷和大致的思路就好了。否则就像大家说的,好好的OXY变成了万 ...

易损件全部能换第三方的,整体成本下降,后续炸鸡跟450差不多了。

网友C:
改造时间成本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造时间成本大不大?

时间大约搞了3天晚上,再说玩儿的东西自有乐趣,不考虑时间成本。

网友:
奔驰改夏利

网友:
飞越富丽多好。。。。花钱买罪受。。。

网友C:
这基本是保时捷改成奥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基本是保时捷改成奥拓了

应该叫保时捷的操控,奥拓的维修成本。

网友:
話說oxy4塑膠尾槳好像有問題
FB有發文了 你可以選退13.99美或是換一個zeal的碳纖尾槳
負責的廠商

网友D:
支持楼主,提示一下主轴是可以换成6mm的。具体做法是:去掉单向轴承滑套,讲主轴直接与小齿盘(你用的是同步轮)固定(你的同步轮在上边所以需要在主轴上打孔)。X3,Protos,Forza,470主轴都是6mm的。祝玩的愉快。youtube上搜450 install 6mm shaft 有个视频。

网友:
没什么不好。贵货只要买他的结构。其他还可以考虑3d打印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楼主,提示一下主轴是可以换成6mm的。具体做法是:去掉单向轴承滑套,讲主轴直接与小齿盘(你用的是同 ...

嗯,准备开始改X3或470的主轴了,你说的另外两个淘宝没卖,估计停产了

楼主:
更新第二波,主轴还有有点短。。

网友E:
引用 楼主:
更新第二波,主轴还有有点短。。

皮带轮可以错孔打螺丝固定孔位,在原来的孔位上扩开太难看了也不安全。
另外轴短了可以是试这样搞,后果自负.
红色的咔嚓掉,重新定位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皮带轮可以错孔打螺丝固定孔位,在原来的孔位上扩开太难看了也不安全。
另外轴短了可以是试这样搞,后果 ...

上、中主轴座之间要装舵机的,无法再拉近了。
这个机皮带轮不紧贴主轴座,我觉得是最大的缺陷。导致尾管偏低,所以需要更长的主轴。
要破解只能换主轴,或者中联下面重新打孔。
因为这个硬伤,对于这个机有点无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中主轴座之间要装舵机的,无法再拉近了。
这个机皮带轮不紧贴主轴座,我觉得是最大的缺陷。导致尾管 ...

看来只有重新做侧板了

网友:
楼主你有这点时间不如先学一下如何画CAD,接着继续学习solidworks,然后就可以出图纸找人加工,这样以后成本可以降低不少。如果玩的人多,还可以批量一下出售,把改制的成本赚回来。前体,楼主要有这个设计的耐心。

网友:
楼上说的极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告诉大家怎么样把贵族飞机廉价维修,变成平民化

廉价又有何用?  所有的強度,精確度,穩定性都沒有了...
那好不如買台飛越450PRO 來得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