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陀螺信号与尾无刷电调信号兼容性

楼主(2018-03-09):
前阵子做了稍大的四通直升机玩,主尾双无刷,天地飞发射接收,配了一个ZD720的锁尾陀螺仪,用非锁尾,模拟舵机模式,3S锂电。
油门-尾舵混控。刚开始效果非常好,悬停+航线都很赞,能飞8-9分钟
后来不知怎么得,尾电调上电后,没有电调确认0位的音调了,怎么操作都没信号。但是用这个锁尾陀螺连接模拟舵机,还是有输出的,摆动陀螺仪舵机可以有动作。
求助大神,哪个型号的锁尾陀螺连接无刷电调能可靠点,我再买一个试试

网友A: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你的主尾双无刷四通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你的主尾双无刷四通直升机?

就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你的主尾双无刷四通直升机?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6505&page=1#pid17527731

以前还发过一次

网友B:
用好盈12a或18a
刷blheli就很好用了
若是要亂飛就用四軸的電調
反應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好盈12a或18a
刷blheli就很好用了
若是要亂飛就用四軸的電調

blheli是软件的名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blheli是软件的名字吗

是開源的功能強多了

站內搜尋一下很多資訊

网友C(2018-04-16):
楼主  你好  我的一个哈博森的四通单浆直机,使用2S电,直升机长大概33厘米, 也想改双无刷,如下图

能给点改双无刷的建议吧 ?可行性高不高?

楼主(2018-08-11):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好  我的一个哈博森的四通单浆直机,使用2S电,直升机长大概33厘米, 也想改双无刷,如下图

能 ...

原来的电装都去掉,重新买电调刷blheli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电装都去掉,重新买电调刷blheli

买了银燕的电调,支持BLHELI。但是要怎么接线能否更详细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