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飞机发动机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8-03-09):
(1)1.4米翼展的双翼轻木飞机能否用75的甲醇发动机匹配,能否带动?
(2)就拉力而言,汽油机的排量cc和甲醇的级应该怎么换算呢?

网友:
1.4米翼展的双翼轻木飞机  估计至少要91级的

网友A:
不是特技机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特技机可以飞

双翼的可以吗?

网友:
双翼升力大没问题

网友B:
1、不知道你说的75是2C还是4C  如果是商品机,可以当火箭了,自制的不清楚。
2、汽油毫升数X6=甲醇机排量(英制),考虑到做工效率,发动机实际配置应该大于同排量的甲醇机一个级别
例如:9CC汽油机  按排量算对应54级甲醇发动机,按功率算,估算为甲醇机4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知道你说的75是2C还是4C  如果是商品机,可以当火箭了,自制的不清楚。
2、汽油毫升数X6=甲醇机排量 ...

就是发动机上写的75,应该是75级的甲醇,两冲程的。不是自制的,飞机是买现成的双翼1.4米翼展
轻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