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S500飞机不抗风。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03-09):
现在飞机无风的时候飞起来特别稳,但是遇到一点风飞机定点模式就很晃。下面这个是现在的pid值。求大神指点。开始以为是P值小了,然后我改成0.15飞机无风的时候就特别晃。

飞机配置
S500
2216电机  810Kv
3S 5200电机
带相机云台机身重量1700G左右
APM飞控

楼主:
求飞机飞行稳的pid值截图

网友A:
是P小了,是第一行的P,都调到5.5试试
你说的晃,到底是摇还是抖,不同情况对应的P是调大和调小

网友B:
自动调参!

网友A:
油门中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中值是多少

一个电机3S电池最大860g拉力,四个3440g   油门一半172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调参!

弄过,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P小了,是第一行的P,都调到5.5试试
你说的晃,到底是摇还是抖,不同情况对应的P是调大和调小

有风的时候开定点模式,飞机左右前后不规则的摇。那个P,第一排的P吗?

网友:
油门中值是看日志里的数据的,不是拍脑门子的数值

网友C:
你想多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多抗风?

我现在有一点微风飞机都晃,再怎么说3级得抗

网友D:
我的机架电机跟你一样,4S,有风情况下也挺稳的,但云台有果冻也不是很严重,烦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机架电机跟你一样,4S,有风情况下也挺稳的,但云台有果冻也不是很严重,烦死人

一般多大的风都很稳呀!

网友:
你这个六通道都没有设置呢~ 建议六通道设置旋钮调参!一般是 大机架P指数小一些 小机架大一些,所以建议你调小。这种效果是很直观的

网友(2018-05-09):
你可以考虑换一下桨...0.0...

网友:
。。。楼主你不知道是鸡鸡太重了吧

网友:
有风的时候,鸡鸡需要额外的动力来调整姿态,太重了的话,没有足够的动力就会导致此情况

网友:
你把电池换4s容量小点的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2018-09-28):
I调大了。一般1.4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