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坦克VS挖掘机

楼主(2018-03-09):
同样比例的坦克和挖掘机,哪个越野能力强!还是说差不多!有两种都玩过的同学吗?感觉挖掘机可玩度比坦克高!

网友:
坦克无聊

网友A:
我看过的在模型里面,履带没有攀爬车越野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的在模型里面,履带没有攀爬车越野强

确实!和现实相反了

网友B:
现实中,是坦克,动力不一样,模型中难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实中,是坦克,动力不一样,模型中难说

倒也不是动力的问题!主要还是攀爬车和现实中的车比,都是改装过的,提升了底盘,加大了轮胎!要么就是暴力大脚车!底盘高,橡胶轮胎抓地力好!真按现实中车来说,就比如田宫的一些和现实中车一样的车型,越野也很差!不比坦克强!坦克这玩样,它没法改装!底盘太低!

网友:
我觉得在模型中越野和攀爬成为两个不同的类型了

网友C:
玩坦克是为了仿真的外形和行走姿态,追求越野和攀爬能力或是速度的就不要玩坦克了,现实中机动力最强的豹2坦克也没见在一堆1米高的石头堆里开啊,更没见过豹2坦克爬上 车身高度的障碍。    你要闲坦克底盘低,越野能力不行,那就自己DIY离地高的履带底盘,但那不叫坦克了,叫履带车,RC坦克是仿真的坦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坦克是为了仿真的外形和行走姿态,追求越野和攀爬能力或是速度的就不要玩坦克了,现实中机动力最强的豹2 ...

不是闲坦克越野能力不行!坦克的越野能力我能接受,只是想知道挖机和坦克越野是不是差不多!差不多的话,那感觉挖机会更好玩一点!

网友:
兄弟,虽说同是履带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用途与性能也是完全不同。没有可比性。

网友:
当然是坦克越野能力强了,爬不动台阶的都是假的坦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的在模型里面,履带没有攀爬车越野强

那是你的履带车马力不够或者重量不够导致履带打滑。。。我的坦克底盘爬20多厘米高的垂直台阶无任何压力。。。越野更加没问题,楼下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的履带车马力不够或者重量不够导致履带打滑。。。我的坦克底盘爬20多厘米高的垂直台阶无任何压力。 ...

兄弟,来个视频开开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http://tieba.baidu.com/p/5532076848?share=9105&fr=share&unique=5C1AA94F7A99FA6E1C7A404948BDA5B8&st ...

马力是够了,离地间隙还是差点了,跟攀爬车去玩估计也是会掉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力是够了,离地间隙还是差点了,跟攀爬车去玩估计也是会掉队的

那是以前了,现在我底盘已经调高了,用那个遥控器做参照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马力是够了,离地间隙还是差点了,跟攀爬车去玩估计也是会掉队的

轮子直径75毫米+履带厚度20毫米,也就是说底盘高至少95毫米,已经很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轮子直径75毫米+履带厚度20毫米,也就是说底盘高至少95毫米,已经很高了

厉害了,在下佩服,量产吧

楼主:
楼上的别忘了,挖机加上手臂的配合!攀爬绝对比坦克厉害的多!

楼主:
但挖机重心高,容易侧翻也是事实!坦克怎么都不会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别忘了,挖机加上手臂的配合!攀爬绝对比坦克厉害的多!

挖机的履带布局不适合翻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挖机的履带布局不适合翻越

理论上不适合!实际呢?同样比例的坦克和挖机!坦克上不去的台阶!挖机借助手臂,就能上!这不假吧

网友:
挖机吧,有峰山开山,遇河填河的手臂。

网友(2018-04-14):
引用 楼主:
倒也不是动力的问题!主要还是攀爬车和现实中的车比,都是改装过的,提升了底盘,加大了轮胎!要么就是暴 ...

其实坦克想改还是可以的!

网友:
单说越野还是挖机,只要比挖机履带窄一点的沟挖机就能过去,坦克就不行了,挖机爬坡能力也很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ttp://tieba.baidu.com/p/5532076848?share=9105&fr=share&unique=5C1AA94F7A99FA6E1C7A404948BDA5B8&st ...

你好,你这是多少大的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这是多少大的电机?

6889微型车床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6889微型车床电机

淘宝上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淘宝上没有

搜索微型车床电机150w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搜索微型车床电机150w

对了,你那个减速齿轮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了,你那个减速齿轮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定制齿轮

网友:
RC坦克是仿真的坦克

网友:
坦克是下坡惯性大,越野是上坡惯性大

网友(2018-07-11):
现实中,是坦克,动力不一样

网友(2018-09-24):
有一种挖掘机叫步履挖掘机,了解一下。而且挖机能过小于履带长度的沟

网友:
要是强调在巨石阵里面的越野性,应该是粗齿锯这类型高些,但是那样履带容易脱落。野地机动性和巨石阵攀爬性应该是不同概念。实车野地机动性高到低应该是:坦克,攀爬车,履带式挖掘机。但考虑到车重量不同,马力重量比,坦克的机动性有时候可能还不如攀爬车

网友(2020-06-08):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的履带车马力不够或者重量不够导致履带打滑。。。我的坦克底盘爬20多厘米高的垂直台阶无任何压力。 ...

我的履带车 动力够履带打滑什么的爬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