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280尾巴问题

楼主(2018-03-09):
今天拿出来调机子,尾巴一直调不好,感度拉到最低了尾巴还是摆,拉高了摆的更狠,更抽风一样,险些炸机,不知道大伙的280尾巴怎么调的,请教一下

网友:
炸带去掉 用带棉的双面胶

网友:
两个中将谈锁尾!

网友:
本来想说两句的,一看官衔没人家大,

网友A:
感觉是没用人家原厂舵机

网友B:
现在锁尾感度多少,我oxy3的经验是25就够了

网友C:
若高速摆动无法降低感度消除的话可使用更短的舵机臂试试

网友:
尾桨夹够顺滑?轴承有没有坏?陀螺感应器不要用扎带,就双面贴够

网友:
舵机正常使用就把球头移进一个孔,保证尾舵左右移动数值12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没用人家原厂舵机

就是原厂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锁尾感度多少,我oxy3的经验是25就够了

我忘了,回去看看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高速摆动无法降低感度消除的话可使用更短的舵机臂试试

应该和舵机臂没关系吧

网友:
去掉扎带就解决了,VBAR说明书有,不要紧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和舵机臂没关系吧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陀螺不要扎带绑,可能会被震动影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原厂舵机

有静电

网友:
一步一步来  机械没问题的话   中立点调好   然后就是陀螺仪调到最小感度(250级别就是最小了)  如果不摆  逐渐再增大感度   如果摆   排除舵机的问题以后  妥妥的就是尾舵机臂太长了。 PS:不一定非要在陀螺仪里面的极限超过120就不行的   有的飞机尾轴很长   滑块移动的距离很大(比如LOGO 600)  虽然调到底120了还是有余地  但是其实我也是调到 90-110就够用了

网友D:
当然 前面大家说的  扎带可以去掉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 前面大家说的  扎带可以去掉先试试看

今天飞已经把扎带剪了,拉到最低好像也不行,改天再试试看

网友:
调整尾舵机臂吧,往里挪。我的450L也是这样,油门一大尾巴快速摆动,调短之后好了很多

网友:
我的小彗星也是如此,换了尾中联、止推轴承,解决不了震动大,我准备换金属桨夹试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样问题,

网友:
看过好几个280/mini comet装vbar尾巴不行的,但貌似装金脑的就挺好,是不是和陀螺有关系,我听说过金脑更适合小鸡的这种说法

网友E:
7008大VBAR,这也太狠了。

网友:
我的kds360装vbar也是尾巴调不好,后来换mb解决了。

网友:
280同样的问题,搞不定,已经扔再一边吃灰了,不搞了

网友:
不知道小彗星的尾巴是哪种结构,是不是像sab传统那样带尾横轴的,一般这类问题大多出在机械问题上,电子也会有很少,先检查机械,所有尾链接和传动是否顺滑,尾拉杆及球头扣在行程范围内有无和别的地方干涉,没有的话就排查电子,尾舵机力量是否足够,震动是否正常,都ok的话就排查陀螺仪,调整各项尾设置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7008大VBAR,这也太狠了。

是2008.舵机调小是一种尝试方向。降低舵机壁的行程其实就是机械降低陀螺仪的敏感度。因为舵机速度更不上陀螺仪也会甩。

网友:
oxy3路过,表示尾巴很安逸

网友:
尾轴加点油试试,我的SBA500,刷窝金鱼尾,加了点油,完美解决。

网友:
楼主要出机子了

网友:
280尾巴确实鸡肋

网友F:
和楼主一样的机,我装好试飞调机阶段也是尾巴不好。什么金鱼尾,什么大螺距甩尾都有过。
首先我拆开尾桨总承,的确发现一个推力轴承装反了,之前一直不会相信这工序会出错,以为以前也装过很多机,自信只过!这小小的推力轴承确实容易大意装错的。金鱼尾基本解决,但飞行是遇上侧风也有点摆!这个我判断是舵机力量不足问题,尾舵机臂头球由原来的10mm装9mm孔距后改善很多,至于大螺距甩尾,我的机其实不是甩得很厉害,把转速再提高点就行了,看看说明书的转速参数就感觉这机要求转速挺高的,而且低转些就觉得不是那么好飞!
Vb里的参数我调着调着就觉得这280不是280了,和500机的机型基本差不多,反正这机也没啥特别结构,要弄要调的也就哪几项!慢慢搞,一定能搞得好。
这机动力很好,控制也比较顺心,是台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 前面大家说的  扎带可以去掉先试试看

大哥,看看我最新的求救帖子谢谢啦。

网友G:
我的正在装机中,发现尾滑块不顺滑,你们也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正在装机中,发现尾滑块不顺滑,你们也是么?

是的,SAB机子好像都这个样,我不想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楼主一样的机,我装好试飞调机阶段也是尾巴不好。什么金鱼尾,什么大螺距甩尾都有过。
首先我拆开尾桨总 ...

我的后面调机甩的吓死人,差点炸鸡,不想搞了

网友H:
我要说的如果前面各位的问题都查了一遍还没解决,那么你就只差一个MB的陀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要说的如果前面各位的问题都查了一遍还没解决,那么你就只差一个MB的陀螺了

放闲鱼快一点

网友:
对不起,我不生产陀螺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SAB机子好像都这个样,我不想折腾了

解决了

网友(2019-02-26):
咋解决的?

网友:
据说小机都不好调,我的380用MB,疯狂追尾。。。

网友:
1000块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