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6充电器通电无反应

楼主(2018-03-10):
请教我的una6
充电器
通电没有反应是什么情况?输出电源已经试过没有问题,之前这种情况也出现过几次,过几天再通电又好了。今天又不行了,感觉像是哪里接触不良,拆开看了下,里面很新。无奈没接触过电子方面,不会修。哪位大侠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可以返厂维修

网友A:
(切记回寄维修机子在用张纸写好故障和回寄地址再用透明胶带粘在机子后面以免丢失)一般收到快递后3-4个工作日内寄出(前前后后2-3周左右可以收到返修充电器)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沙洲尾翠海苑1栋406号,李铭,15992996267
打电话确认一下地址吧,我是去年返修时用的这个地址。

网友B:
可以返厂

楼主:
之前本来想托熟人修,结果寄过去又好了。。。

网友C:
我的A6也有点小问题,屏幕有一半时亮时不亮

网友D:
屏幕亮一半的,打开后用电烙铁把屏幕头上的两个焊点点一点就好了!

网友E(2019-01-27):
你是不是想要全合金履带.